关于齿轮马达的泄油情况

楼主(2018-12-18):
想问一下,齿轮马达的泄油量大概是多少,在资料上看马达的泄油应该单独接油箱,但我设计的时候将马达的泄油油路与系统共同合流之后回油,想问一下会不会对马达造成影响

网友:
可以汇流到系统的回油管路上。不放心的话,在系统回油管路设计一三通,在一个接口接一个压力表可以测下系统回油压力。

网友:
叶片马达由于泄漏较大,故负载变化或低速时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