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床向下一次,打刻标识却是两次

楼主(2018-12-18):
冲床打刻标识时有重影,冲床向下一次,打刻标识却是两次,打刻在不同的位置,是什么原因呢?这种情况和冲床刹车有关吗,想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冲床是向下落的时候刹车,还是向上起的时候刹车呢,这个问题和图中箭头所标的刹车带有关系吗?

网友A:
被标识工件没固定吧

网友B:
冲头有上下震动,零件装夹不稳

网友C:
自动送料机构?同步性不好,冲头压下来时,送料机构还未完全停稳。

网友D:
被刻工件没有固定牢靠,被可工件有某方向上的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动送料机构?同步性不好,冲头压下来时,送料机构还未完全停稳。

不是送料机构,是人工放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头有上下震动,零件装夹不稳

印有两个,猜想的是冲床的晃动,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标识工件没固定吧

不固定,人拿着件放到底模上,踩脚踏,上模落下进行打刻标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被刻工件没有固定牢靠,被可工件有某方向上的移动。

现在是件的晃动还是冲床的晃动呢,在冲床滑块向下运行的过程中刹车起作用吗?

网友:
模具间隙过小,冲击反弹又下压一次。看看机床或夹具有没弹簧溃缩机构。你这是硬怼冲压,只有冲落料的才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