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板热涨冷缩寻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8-12-18):
托板的图纸如下图(托板已多出焊接加强筋)托板上放置两块玻璃纤维板,产品质量100克左右,托板随链传动经过6个烤箱后由温度40℃上升至450℃,当托板到达高温烤箱里托板翘曲严重(会拱起2mm左右)。
载具大小为1000*1000mm,热膨胀系数19.0X10-6(10的负6次方)  。载具升温至450度后变形量:1000*(450-40)*19/1000000=7.79mm 。
托板上有很多小孔,目的是希望托板膨胀后膨胀所导致的力往孔的中心释放。
有人建议把2040方钢加粗或改4040mm,我觉得加粗钢管变形量还是不会变,虽然受力面积加大,但是内力也相应加大。
有人建议我各个连接管做成浮动状态,受热后可自由伸缩,目前结构不允许的。
不知道是否有其它解决方案,求高手指点!
补充:加热方式电加热(属于红外加热),上下都有加热板,托板材质SUS304,

网友:
估计是因为托板各位置受热不均匀导致的变形,中间位置温度高,两边温度低。钢管增大规格应该没什么作用,有可能因框架刚度提高导致变形量更大。楼主可考虑顺应温度分布状态布置托板

网友(点评):
受热不均是有一点,但是不多,温差最大在45℃以内。我只能再实验一下多增加一些加强筋

网友:
个人认为,变形是刚度不够的原因

你可以多加些筋板,同时换截面更大的型材试试

网友(点评):
只能这样试一试了,不然自己没有头绪了

网友:
记得有一种工艺是反变形方法。就是如果钢板怎么样变形 在加工厂跟他相反的变形的形状,从而抵消变形。

网友(点评):
点子很有亮点,想了半天无从下手!

网友:
加热方式是什么,是不是加热管,或加热火焰发布不均

网友:
托板的材质可以更换。你现在托板是什么材质,不会是经常用的碳素钢类吧!我们普通钢材(类似钢结构房屋)在承受超过300℃温度是就会软化(在防火灾视频中看到的)。
你按这个方向找找看(淘宝可以看),“电阻炉炉底板”,多找找,有那种带孔装的底板,应该适合你的。
这种炉底板都是耐高温的,最蹩脚的材质能承受最高温度950℃。好点的可以达到1100℃。这种炉底板承温度高,不容易变形。

网友:
这个应当是由于受热不均造成的
受热不均可能会有几个原因
1. 热源分布不均,造成有的地方温度高,有的地方温度低
2. 材料厚薄不均,造成加热过程中升温程度不一致
3. 加热速度过快,同时由于第二点的存在,造成薄的部分升温快,厚的部分升温慢

综合上面几点原因,我认为改善的方向,应该是尽量统一材料厚度,板上面的小孔应该在不影响空气流通的基础上尽量减小,四周的方框,应当打一些孔,加强空气流通。尤其是封闭的内部,升温最慢。

更换更大的方通,或者加加强筋,只会让问题越来越复杂吧。

网友(点评):
热源分布不均应该还好,我有用红外探头测量的,温差50度左右(包含仪器误差)。升降温度差异很大的,由于托板四周是2040不锈钢矩形管,中间是1.5mm304薄板。我把整个载具加热到290度左右,

网友(点评):
载具移出烤箱6S后,薄板的温度就只有50几度,手可以摸了,但是四周的方通温度有120多度。

网友(点评):
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中间会拱起来了。中间的板升温降温都快,四周的方通升温降温都慢。

网友:
建议结构上面下大功夫,筋板布置的不够。

网友:
碳化硅或石墨托板或堇青石托板考虑下?

网友(点评):
嗯嗯,主要是托板在流水线上,传递是通过大滚子链传送的,移动的过程中不平稳,且有阻挡气缸对载具进行阻挡(会承受一定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