摒弃原始的无人驾驶方案----开拓简单可行的空中导轨导航供电无人驾驶方案

楼主(2018-12-18):
   原始的无人驾驶方案太过复杂,基本要达到人的思维和反应速度才可能。短期内几无可能。将来即使达到了,技术本身对人类就是巨大的威胁。
     空中导轨导航供电无人驾驶方案是指在路的上方铺设两条导轨,车配有导航辫子,辫子可以像通天绳一样插入两条导轨之间(采用卷缩臂技术),通过辫子碰撞接触左右导轨产生不同信号控制转向系统实现导航。
    辫子又可做电极实现不间断供电(同时为电池充电),通过物联网及5g传输实现与云处理对接,处理中心可以控制路面所有车辆,使车辆之间保持特定车距。通过控制轨道换轨对接,完成车辆自动转向。偶遇突发事故也可控制整个路面车辆减速或停止。在未铺设空中导轨路段可以收缩导航辫子,启动入工驾驶(在车底部设U型导轨槽,收缩导航辫子隐匿U型导轨槽中,汽车依旧美观)。用此方案解决了自动导航可靠性问题,也能使电动汽车电池用的更久。也不用装充电桩,实现了真正环保。
     在车上配有电表,通过网络监控用电量,在银行直接扣费。
在特定路面设入网口。实现入网自动驾驶。

网友:
让我想起游乐场里的碰碰车了。。。冲着漂亮姑娘横着撞过去,看她六神无主地摇头晃脑。。。真过瘾!!!

都不想开车了,干脆坐带辫子的大巴就行了吧。

网友:
不就是无轨电车吗?配上AGV的功能。

网友:
民国把辫子剪了,XX共和国再次留起了辫子

网友:
我也有过这种想法,无轨电车一样,并不好,不如在公路里或公路边加入定位装置,隔一段放一个,车上加入获取信息和广播身份的设备,配合定位装置,这样汇总信息就可以规划交通、感知路况,就只有行人问题了,交通问题常常是由人造成的,所以要解决掉所有人,比如杀掉(233狗头保命)或禁止驾驶

网友:
|cytheone发表于 12-18 12:34我也有过这种想法,无轨电车一样,并不好,不如在公路里或公路边加入定位装置,隔一段放一个,车上加入获取信息和广播身份的设备,配合定位装置,这样汇总信息就可以规划交通、感知路况,就只有行人问题了,交通问题常常是由人造成的,所以要解决掉所有人,比如杀掉(233狗头保命)或禁止驾驶
这样的话基础建设只需加装定位装置和电源,通信的话5G很快就来了,其实只要小范围通信就行了,没必要掌握路上所有车辆信息

网友:
怎么转弯   为了上下车  还得专门建站台?

网友:
这是个什么鬼玩意。

网友:
这个理论上貌似可行,但应用到实际中还需要大量的实践。

楼主:
转弯通过换轨道实现,像高铁,由数据处理中心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