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确切了解下开孔到边缘距离的标准

楼主(2018-12-18):
有人说只要扳手有空间就行,有人说参考机械设计手册第二版,有没有大神有具体资料

网友:
手册给出的值是考虑了扳手空间的,结构受限的孔布置另论

网友:
这个没有什么确切的标准,距离你可以按孔的一半来,其实要根据你零件的外形及安装尺寸来设计,空间够就可以隔开点,空间小就用内六角螺钉,必须用外六角只要跟套筒扳手的外圆不干涉就行,贴着边都没事。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经验公式一般是不能小于2倍的材料厚度,若材料厚度是1mm,则孔到边最少要2mm。
具体不同的材料和厚度有个适合范围,可以查设计手册或零件手册。孔间距同上,在模具中被加工工件中孔与孔的距离,都有最小限制的。

网友:
孔到”墙”角或”墙”边边缘的距离参考设计手册中的扳手空间,其他的距离只要孔强度够就可以,灵活掌握。上面有社友说取孔直径一半也可以。

网友A:
六角螺钉的话有棘轮扳手,不是常换的工位不用太纠结这个,有时候布局就很紧凑,螺钉空间基本上就定死了,最少保证螺钉垂直方向的一定空间,其次再考虑扳手的活动空间。
标准机看手册,非标机比较随意,常拆的需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六角螺钉的话有棘轮扳手,不是常换的工位不用太纠结这个,有时候布局就很紧凑,螺钉空间基本上就定死了,最 ...

他们说第二版机械手册上有,第一第二第三的机械设计手册有明显的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