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内螺纹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8-12-18):
现状:安装座、油口已焊,内孔珩磨到位问题:数控加工内螺纹时,由于安装座偏心,以及油口位置使中心架工艺位靠后,加工时跳动较大达不到要求。
数量:在制品10件,另有150未下料
考虑到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改改变工艺流程,还是在夹具方面入手?

网友:
夹具吧, 这东西也不大 后期说不定有做个夹具稳妥点。

网友A:
你可以用加工中心铣螺纹啊

网友B:
最好是先机加工,在焊接,最后在珩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先机加工,在焊接,最后在珩磨

机加工后再焊接,变形有点大啊

网友(点评):
对螺纹应该是可以接受的,或者可以考虑用氩弧焊

网友(点评):
误人子弟↓

网友:
从夹具入手

网友C:
怎么有这样的工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加工中心铣螺纹啊

厂里还没有加工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有这样的工艺啊?

大神觉得应该什么样的工艺比较合理呢

网友:
车床加工的话,跳动一定会很大的,偏心就平衡不好,加个配重吧,不然再怎么改变加工工艺也没效果

网友(点评):
做工装的话这个跳动是可以不用考虑的

网友:
工艺流程一动而全身,还是改夹具来的方便,单工序成本也好控制。

网友:
做夹具工装,配偏心重量

网友:
有加工中心了,这就不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觉得应该什么样的工艺比较合理呢

加工螺纹是不是应该在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厂里还没有加工中心

有镗床吗,你还不如在镗床加工完底孔,然后攻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加工后再焊接,变形有点大啊

这个我经验多,如果壁厚比较薄的油口先加工好螺纹再焊接到缸筒上的话螺纹是有变形的,变形后接头拧不上去必须要手工用丝锥再返下丝,比较麻烦,变形过大的丝锥都返不了;如果壁厚足够的话就基本没什么变形不影响接头拧入,具体情况可以用加工好的各类油口随便焊接到一缸筒上然后检测下就能找出合适的数据了;我们加工这类缸筒上油口基本是焊后再上普通钻床钻孔攻丝的,因为有很多缸筒焊完后需要整体回火处理,如果螺纹加工好后去回火的话那油口螺纹就废了。

网友:
给楼主顶贴

万华金属 303不锈钢制造

网友:
楼主这个油口螺纹加工用普通钻床很轻松就能完成,是考虑效率问题要上数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镗床吗,你还不如在镗床加工完底孔,然后攻丝

镗床有好几台,你的意思是在镗床上加工螺纹?

网友:
楼主能发一下你这缸筒加工的夹装图片吗,这个是转向油缸的缸筒吧,我这做过几百支,都是上普通钻床两端垫两个V块用压板一压就完事了,不明白怎么会存在什么跳动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镗床有好几台,你的意思是在镗床上加工螺纹?

准确的说不是在镗床加工螺纹,而是加工螺纹底孔,你可以在摇臂钻上攻丝

网友:
做个夹具应该可以解决。最好是加工好内螺纹再内孔珩磨。。

网友:
不懂就问

网友:
2011ayoon  对螺纹应该是可以接受的,或者可以考虑用氩弧焊

赞同

网友:
M56的螺纹摇臂钻也不好攻吧!还是考虑改改夹具吧,是不是可以考虑在要加工螺纹的内孔外圆 上加一个延长套,然后用中心架架在延长套上,再用车床来加工M56的内螺纹。镗床加工螺纹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实际上我还没见过拿镗床镗螺纹的实际操作。

网友:
仔细看了看,也可以在要加工螺纹的那段外圆上加一个厚度大于15mm有圆形套,套上开一个缺口将外圆上的那个15mm高的嘴子让开套进去,让嘴子低于套的外圆,这样就可以用套的外圆做一个支点,架上中心架来车床加工内螺纹。这样应该更稳定一点,必定支点和加工点更接近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