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覆怎么应用

楼主(2018-12-18):
圆锥表面的曲面怎么弄

网友:
弄出来也是可以,就是比较麻烦,选择的点比较多!

网友:
给圆柱体上写字用过包覆,其他没用过包覆命令。

网友:
包覆命令仅用于同一种曲面,一般用来刻字。想要表现注塑体包胶也很难,不能一次成型,分片的话衔接很差。最终还是搞个曲面加厚组合掉。

网友:
一般用来刻字的

万华金属  303不锈钢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