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想用同步带替代减速机,有哪些注意事项?

楼主(2018-12-18):
我们单位想用同步带,直接驱动金属圆锯机主轴。锯切小型棒料,不知有哪些注意事项?请各位坛友,指点一二。

网友:
为什么用同步带?对传动速比精度有要求?否则应该用三角带。不知具体情况,瞎猜一通,见谅

网友A:
可以的,设计的时候电机位置做成可调的,方便调节或更换皮带; 其它,注意安规就行了,

网友B:
补充几点:需要注意同步带的齿形,同步带的齿数也就是同步带的长度,同步带是否需要进行特殊加工。

网友:
用具体的题目说吧。

网友:
三角带好一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设计的时候电机位置做成可调的,方便调节或更换皮带; 其它,注意安规就行了,

谢谢,还请问坛友,同步带和减速机那个会好一点。是否用梯形齿传动力回大一些。

网友(点评):
这个配速比不是很大,可以在输出轴上设计一个速比,不需要减速机, 梯形齿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几点:需要注意同步带的齿形,同步带的齿数也就是同步带的长度,同步带是否需要进行特殊加工。

谢谢指点,梯形齿,比圆柱齿,传动力会不会大些。

网友C:
其他都是瞎扯的,减速机减速比多少,同步带也要配多少减速比,有的可能借不过来,然后功率计算下,适用就好,减速比不大的话,其实三角带和多楔带更好,这样可以防止电机堵转

网友D:
根据你的描述,锯切小型棒料,不需要定位精度。
如果三角带等能满足要求,可以使用三角度代替同步带。

网友:
9 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你的描述,锯切小型棒料,不需要定位精度。
如果三角带等能满足要求,可以使用三角度代替同步带。

就是减数比大,才考虑的同步带。我们的锯切是冷切。不是砂轮那种磨削。转速很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他都是瞎扯的,减速机减速比多少,同步带也要配多少减速比,有的可能借不过来,然后功率计算下,适用就好 ...

因减速比大,才考虑的同步带。我们的锯切是冷切,不是砂轮片磨削的那种。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还请问坛友,同步带和减速机那个会好一点。是否用梯形齿传动力回大一些。

扭矩大小和电机的输出转矩和速比有关。力的大小和扭矩及力臂的大小有关,和传动形式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扭矩大小和电机的输出转矩和速比有关。力的大小和扭矩及力臂的大小有关,和传动形式关系不大

轴承支承有没有,特殊要求。

网友E:
引用 楼主:
轴承支承有没有,特殊要求。

精确选项,就需要根据结构,分析下受力。
但感觉你这个应该是设备改造,个人感觉应该使用原来的结构的轴承就行。起码同步带不传递轴向载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精确选项,就需要根据结构,分析下受力。
但感觉你这个应该是设备改造,个人感觉应该使用原来的结构的轴 ...

谢谢!非常感谢不吝赐教。

网友F(2023-04-18):
引用 楼主:
轴承支承有没有,特殊要求。

加个微信好友,交流一下。15169233983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个微信好友,交流一下。15169233983

可以,朋友是做什么应用的?

网友:
您好,可以加微信沟通一下,19526168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