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态分析中的激励频率怎么确定?

楼主(2018-12-18):
最近在尝试做机械振动的模态分析,固有频率可以通过有限元软件计算,但出于对机械振动理论不是太熟,对于激励频率一直不是太理解。

有例子看到,电机输出转速转化成的激励频率,行走运动时路面不平整产生的激励频率。其他还有哪些可能得激励频率?都是怎么计算的呢?该怎么简单的理解呢

还有,设计上避免产生太大的振动上是不是固有频率大于激励频率就可以了?其他还要注意什么

学历不高,高数都没学好,现在学高等力学太吃力了

补充内容 (2018-12-19 08:43):
比如说敲击下音叉产生共振,其激励频率怎么算的呢?连续做加速、匀速、减速往复运行的设备其可能存在的激励频率又有哪些。

网友:
物体振动是各个模态叠加的效果。

网友:
激振源是很多的,只是所产生的效果不同,你说的电机基本上是属于周期性激励,路面是随机性激励,现实中的大多数激励频率都是由实验所得。减振方式有很多种,总的来说是让激励频率远离共振频率(线性振动),不一定非要固有频率大于激振频率。不知道你做的机械是什么尺度的。现实生活中大部分都是非线性振动,只是不同的情况,非线性的影响不同。

楼主:
|周凡森发表于 12-19 08:18激振源是很多的,只是所产生的效果不同,你说的电机基本上是属于周期性激励,路面是随机性激励,现实中的大多数激励频率都是由实验所得。减振方式有很多种,总的来说是让激励频率远离共振频率(线性振动),不一定非要固有频率大于激振频率。不知道你做的机械是什么尺度的。现实生活中大部分都是非线性振动,只是不同的情况,非线性的影响不同。
类似于电梯,堆垛机这种升降设备。基本上不考虑风载,地震产生的振动。主要是提升时速度和加速度产生的某些振动。这个激励主要考虑电机的转速就可以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类似于电梯,堆垛机这种升降设备。基本上不考虑风载,地震产生的振动。主要是提升时速度和加速度产生的某些 ...

对,主要考虑电机

网友A:
固有频率是结构本身自有的,激振频率是外界施加在结构上的。外界施加载荷在结构上(包括力载荷,位移载荷),根据傅里叶变换,非周期载荷都能转换成一系列的周期载荷。周期性的载荷对应各种各种频率,当某一种频率与固有频率相近是就产生共振。
设计时要考虑激振频率远离固有频率,先找出主要的激振频率。固有频率远大于激振频率,振动很小。如果固有频率不能很高,就控制激振频率远离上下两个固有频率。这是被动控制振动方法,还有主动控制的方法,更复杂些。主要是看需求和现状考虑不同的控制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有频率是结构本身自有的,激振频率是外界施加在结构上的。外界施加载荷在结构上(包括力载荷,位移载荷) ...

外界施加载荷在结构上(包括力载荷,位移载荷),根据傅里叶变换,非周期载荷都能转换成一系列的周期载荷。

非常感谢,这个有相关的参考资料或者书籍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界施加载荷在结构上(包括力载荷,位移载荷),根据傅里叶变换,非周期载荷都能转换成一系列的周期载荷 ...

振动学方面的书很多,如机械振动学(邓哈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