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如何自动显示零件代码

楼主(2018-12-18):
各位,我零件导入工程图时,零件编号总是不能自动出来?请各位有经验的人告知一下。

楼主:
就是图框下面不能自动把零件编码显示出来。

网友:
在建立每个零件模型时,把每个零件的属性,零件代码,名称,材质,重量都输进去,然后,做工程图时,插入明细表软件会自动把零件的属性填进去。

网友:
参数选对了才会显示,看看关联的参数是不是你填的

网友:
可以做一个标准的明细表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

万华金属 303不锈钢制造

网友:
你要填写一下零件的自定义属性。然后修改一下自带的工程图模板,把属性链接进去。然后出工程图的时候,你填的自定义属性就能自动显示啦。可以去了解一下,网课很多的。搞清原理之后其实不难。

网友:
是装配模块下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