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徑孔圓周複製-宏

楼主(2018-12-19):
參考    swp文件

'   孔徑變化之圓周複製 2018/12/17 SW2012-SP4 測試

'

<font color="#0000ff"><b>'   ~~~ 提示 ~~~
'   1. 在零件選取作孔之平面
'   2. 執行 main宏.

'   3. 在 UserForm 鍵入數據.
'   4. 在 UserForm 按 "執行鍵".
'   5. 中心基孔定義在原點.</b></font>

Dim swApp As Object

Dim pi As Double
Dim R0 As Double
Dim HoleDiameterDiffer As Double

Dim CircllHoleEdge As Double

Dim CirclInsideHoleEdge As Double
Dim i, CircleNumber, CopyNunber, TotalCopyNunber As Integer

Dim Dn As Double

Dim Rn As Double
Dim XRn As Double

'~~~ 主程式 ~~~
Sub main()

UserForm1.Show 1
End Sub

'~~~ 作圖 ~~~

Sub Draw()
With UserForm1
'判定資料是否沒打入

If .TextBox1.Value = "" Or .TextBox2.Value = "" Or .TextBox3.Value = "" Or .TextBox4.Value = "" Or .TextBox5.Value = "" Then
      MsgBox ("Enter empty")

      Exit Sub
End If
Set swApp = Application.SldWorks

Set Part = swApp.ActiveDoc

Set swSketchMgr = Part.SketchManager
Part.SketchManager.InsertSketch True '依據選取面插入草圖

Part.SketchManager.AddToDB True  '草圖實體直接添加到數據庫(否則 x<=0 會有問題)
pi = Atn(1) * 4 '圓周率
HoleDiameterDiffer = .TextBox2.Value / 1000 '各周孔直徑之差值

CircleNumber = .TextBox3.Value '周圈數
CircllHoleEdge = .TextBox4.Value / 1000 '周和周之孔邊間距

CirclInsideHoleEdge = .TextBox5.Value / 1000 '周圈內之孔邊間距

'原點中心圓作圖

R0 = .TextBox1.Value / 2000 '中心圓半徑
Set swSketchSegment = swSketchMgr.CreateCircle(0, 0, 0#, R0, 0, 0#) '作中心圓
.Label6.Caption = ""

TotalCopyNunber = 0
For i = 1 To CircleNumber
    If .OptionButton1.Value = True Then '遞增
        Dn = 2 * R0 + i * HoleDiameterDiffer '周圈之孔直徑

        Rn = i * (2 * R0 + i * HoleDiameterDiffer / 2 + CircllHoleEdge) 'i 周圈之半徑

    Else

        If .OptionButton2.Value = True Then '遞減

            Dn = 2 * R0 - i * HoleDiameterDiffer '周圈之孔直徑
            Rn = i * (2 * R0 - i * HoleDiameterDiffer / 2 + CircllHoleEdge) 'i 周圈之半徑
        Else
            Dn = 2 * R0  '周圈之孔直徑皆等
            Rn = i * (2 * R0 + CircllHoleEdge)  'i 周圈之半徑

        End If
    End If
    CopyNunber = Int(2 * Rn * pi / (Dn + CirclInsideHoleEdge) + 0.5) '圓周分布之複製孔數

    TotalCopyNunber = TotalCopyNunber + CopyNunber

    XRn = Rn + Dn / 2

'Debug.Print Dn & "~~~" & Rn & "~~~" & CopyNunber

    Set swSketchSegment = swSketchMgr.CreateCircle(Rn, 0, 0#, XRn, 0, 0#) '分布圓之基圓作圖
    boolstatus = swSketchMgr.CreateCircularSketchStepAndRepeat(Rn, pi, CopyNunber, 2 * pi, True, "", True, True, True) '圓周複製

Next i
.Label6.Caption = TotalCopyNunber + 1

End With

Part.SketchManager.AddToDB False
End Sub

网友:
楼主为什么都是繁体字

网友(点评):
習慣了用WINDOWS繁体版

网友(点评):
台企时间呆长了?

网友(点评):
我还是习惯了简体字。。。。

网友:
这个比较好用了,值得推广。

网友:
值得推广

万华金属 303不锈钢制造

网友:
繁体字在台湾用的比较多

网友(点评):
不是台湾用的比较多,是99.99999999%是用繁体字

网友A:
代码看不懂,文件有吗?

网友(点评):
1# 已補 swp 文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代码看不懂,文件有吗?

如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使用?

詳看 1#

  • '   1. 在零件選取作孔之平面
  • '   2. 執行 main宏.
  • '   3. 在 UserForm 鍵入數據.
  • '   4. 在 UserForm 按 "執行鍵".
  • '   5. 中心基孔定義在原點.

网友A:
引用 楼主:
詳看 1#

提示enter empty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enter empty

如圖參考

网友:
键入数字的界面都没有弹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圖參考

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

如圖依順序操作

网友A:
成功了,多谢大神耐心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功了,多谢大神耐心指点。

賀喜多一層領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