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吸气路的问题

楼主(2018-12-19):
各位前辈,求教,一台设备上有三个真空吸盘和六个气缸,可以从同一个三联件接气管到汇流板,再接到它们各自那里吗?还是用两个三联件,一个三联件给三个真空吸盘供气,一个三联件给六个气缸供气?备注:三联件进气口是二分之一牙,气缸分为缸径12和20的两类。感谢感谢!

网友:
气缸用的弹簧回位?

网友A:
用的是真空发生器吗?看你要怎么控制嘛。都可以,需要核算下出气量,流量选小了,再用真空发生器的话气缸压力可能就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真空发生器吗?看你要怎么控制嘛。都可以,需要核算下出气量,流量选小了,再用真空发生器的话气缸压 ...

是的,用的是真空发生器,选用三位五通电磁阀控制,流量都咋计算的啊,我都是仓库里剩什么三联件就用什么三联件的

网友:
都可以,要考虑气路会不会有滞后?如果滞后对哪个影响大?先分别画出流程琢磨下,各自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用的是真空发生器,选用三位五通电磁阀控制,流量都咋计算的啊,我都是仓库里剩什么三联件就用什么 ...

真空发生器样本上应该有相关计算。没有的话让供应商提供资料或者直接评估。

网友:
你这气缸都比较小,没问题

网友:
你这个用一个三联件都没问题。气缸耗气量小。如果是真空发生器比较大的话建议你还是用真空泵吧,都用三联件里面的气会造成气压波动过大,气缸出力变化大,影响设备动作可靠性。我一般是凭经验来选的。

网友:
气缸缸径不大,2/1的进气量也可以,气缸动作和真空是同时的吗,真空时间是多久?如果是同时动作或者真空时间过长,建议分两路

网友:
真空发生器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