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中的设计有几处错误之处?你能找对几个?

楼主(2018-12-19):
前几天个小朋友发来几张图片,主要是下面图片的分解,我把他分解前的图片发上来。小朋友的意思是帮助他挑一挑图中的问题在哪里?刚才有小朋友也在问类似的问题,现在应该是小朋友快期末考试的时间了,都在忙着复习专业课,发现还有很多问题不明白。社区里也有很多在校的学生,我把问题发上来,有需要的一起看看,注意别再犯类似的错误。

网友A:
1.应该是端盖不和轴接触,孔应该大一些,这里可以加毡圈什么的密封油
2.顶到轴承外圈了
3.挡圈应该顶到齿轮面,齿轮宽度短了
4.加个台阶定位?
5.答案加键槽?
7.也可以加个台阶
8.不知道什么功能,搞通孔吧
9.那个壳体锁端盖的地方应该要凸台出来加工
11.不知道,键槽长了?
12.清根倒角?
14.和1一样?

献丑,让我想起大学的减速机了。

网友:
端盖要加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应该是端盖不和轴接触,孔应该大一些,这里可以加毡圈什么的密封油
2.顶到轴承外圈了
3.挡圈应该顶到齿 ...

你回答的不错,问题基本找出来了,但是还没有找全。这个图的问题比较多,联轴器的轴向定位;周向定位;轴承端盖与壳体之间要加调整垫;轴承两端顶死了,轴承转不动;轴承端盖与轴在径向要留出间隙;轴承端盖要设计密封防尘毡圈;……

网友:
这是机械设计那门课的作业 如果不会只能说没好好听课混时间了  问题主要是定位/轴承端盖间隙调整上
上学时候不管练习还是考试 这道题存来没丢过分 现在看半天想不起来反正工作不相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应该是端盖不和轴接触,孔应该大一些,这里可以加毡圈什么的密封油
2.顶到轴承外圈了
3.挡圈应该顶到齿 ...

还有轴太长 装配不好装,轴承从端头装进来费劲,一般做成阶梯轴

网友:
联轴器端应通孔,少轴向和周向定位;轴应制成台阶状,以便于安装;轴承盖与轴之间无间隙、少密封;轴承盖与壳体间无密封;轴承没有轴 向定位;齿轮的键长,致使轴承与其之间的衬套无法安装到位,该衬套与轴承外圈相接触。

网友:
确实问题蛮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