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专业,请教链条链轮的问题

楼主(2018-12-19):
第一个问题,链条可以固定成一个周长一百左右的圆圈么。怎么做最好。
第二,链条形成一个圆以后,在圆内壁上利用电机转头的链轮可以带的动这个链条圈。让链条圈转起来。
类似下图这样,大圆是链条圈,小圆是电机链轮

网友A:
不要用链条,改成柱销即可

外圈加工为整圆,柱销间距和链条节距相同

网友(点评):
改“柱销”,很合理。剩下的就是计算链轮尺寸,这需要机械设计基础

网友B:
你这是要把链条活动转轴焊起来吗?没见过这么用的,你做个实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链条,改成柱销即可

外圈加工为整圆,柱销间距和链条节距相同

链条圈是跟随一个转盘转的,固定在转盘上,转盘上下没有多大的空间,所以想两个用半圆式铁箍卡在转盘上,然后链条固定在铁箍上利用链轮去转动转盘。您还有其他好的建议么,一直在为这个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要把链条活动转轴焊起来吗?没见过这么用的,你做个实验吧!

有那种附件链条,有卡眼的,卡在一个两个半圆式铁箍上。铁箍也有卡眼。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那种附件链条,有卡眼的,卡在一个两个半圆式铁箍上。铁箍也有卡眼。

你的意思是作为联轴器用吗?可以,见过这样的。。。没问题。

网友:
链轮当齿轮用

楼主:
对的,现在就是链条围城一个圆稳定不,链轮齿和链条节咬合能不能带动链条转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的,现在就是链条围城一个圆稳定不,链轮齿和链条节咬合能不能带动链条转动

改柱销后,带动没有问题
现在,“链条”围成圈直径是100,装在电机轴上的链轮多大?受力有多大?
如果是买现成的小链轮,那么反过来计算柱销的尺寸也可以,而且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柱销后,带动没有问题
现在,“链条”围成圈直径是100,装在电机轴上的链轮多大?受力有多大?
如果 ...

不是直径100,是周长100厘米

网友(点评):
打字错了,差不多是35,不大。不知能不能买到现成的链轮。另外,链轮可以在铣床上加工出近似的形状,如果没有特别的要求,传动也行。我加工过

网友:
链条形成的圆圈如何保持住?为什么不用齿传动?

网友:
用链条的话,外圆用筒子箍住,焊死,见过有人这么用的。

可以买环形内齿条啊,几块一拼就是个内齿圈了

网友:
用链条做成一个100的圆?链条属于柔性传动,怎么能圈成一个圆呢?

网友:
见过把链条捆在圆筒上外用的(摆动), 内用的不知道怎么固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链条圈是跟随一个转盘转的,固定在转盘上,转盘上下没有多大的空间,所以想两个用半圆式铁箍卡在转盘上, ...

用带那种带附件的安装链条,链条上的附件直接固定在圆盘上,可以看看椿本的样本好像有的。

网友:
先试验试验

万华金属 303不锈钢制造

网友:
听过这种用法,但需要实验

网友:
为啥不用齿轮呢?内齿啮合就行啊,难道是因为齿轮代价大?

网友:
学习一下,表示孤陋寡闻了。。。

网友:
还不如用齿圈来得方便。

网友(2019-08-03):
lz最后搞好了吗

网友:
想法十分的新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