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器样本中的最大扭矩是如何确定的?

楼主(2018-12-19):
薄弱件的静强度,还是疲劳强度

网友A:
JB/T 5558-2015有一种减速机额定扭矩的测法:将减速机分多个梯次加载,每次加载到油温平稳后再运转一小时,之后再向下一个梯次加载,如此往复直至油温达到润滑油所允许的最大油温,此时的负载既是减速机的额定负载。至于最大负载,我也同问

网友:
减速器的传递设计功率一定时,减速器的最小设计速度知道,就能确定最大扭矩。

网友:
一般是指额定扭矩吧,再额定寿命下的扭矩。跟疲劳强度有很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JB/T 5558-2015有一种减速机额定扭矩的测法:将减速机分多个梯次加载,每次加载到油温平稳后再运转一小时, ...

这是个温升试验的要求,实验目的是检验热效率和散热能力的!好像不是为了测定额定扭矩。

楼主:
我自己也做减速器的设计,通常都是按额定值进行强度计算,如齿轮的弯曲和接触,结构件的静强度,轴承寿命,以及热平衡等。最近看了一下标准减速器的样本,对最大扭矩的定义不是很清楚。

网友:
最大扭矩指的是瞬时最大扭矩了。经常间歇工作的需要这个数据。像行走需要。一般恒定工作的按额定扭矩即可。

网友B:
上面是我说的。密码刚找回来。实在需要的,可以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是我说的。密码刚找回来。实在需要的,可以找我。

我是想问,最大扭矩确定的依据是什么?或者说怎么计算的,按最薄弱件的屈服强度或是许用剪切应力极限。
我向一个做减速器销售的同学咨询过,他说减速器内最薄弱件肯定是齿轮。这一说法是否正确。

楼主:
我不是想买减速器,就是咨询下减速器的设计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