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部件或装配图,下面的一个零件有两种样式可以替换,装配图图号要变化吗?

楼主(2018-12-19):
一个部件或装配图,下面的一个零件有两种样式可以替换,装配图图号要变化吗? 两种零件都可以替换着用. 明细表里怎么体现呢?

网友A:
可替换到何种程度?

网友B:
装配图里的明细表当然要用替换后的名称,相应的规格,技术数据和材质都要换过来。

网友C:
可以出一张装配图,但这两中样式的零件要在装配图上分别表示 ,明细表里也是两个序号跟正常一样。技术要求里再添加说明

网友:
不用! 把需要换型的零件相关部分,单独作个局部视图就可以

网友:
选配问题,如果你们公司没有专门规定的话,
1、不限麻烦就出两套装配图。这样后续的问题比较少。
2、限麻烦就出一套装配图,到生产时需要跟一个技术通知或配置单的说明文件,还有有相应的人员或部门做好记录。否则都配件销售时麻烦很多。

网友:
明细表里面要都罗列出来,说明是可替换件。

网友:
在备注里注明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替换到何种程度?

就是装上这个零件也能用,装上那个零件也能用.这两个零件图号不一样的,而且都在使用.不想因为一个零件的不同,让装配图 图号也弄成两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配图里的明细表当然要用替换后的名称,相应的规格,技术数据和材质都要换过来。

原来的也在用.因为一个零件的变化,整个装配图的图号就要变化,感觉这样还是增加了很多工作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出一张装配图,但这两中样式的零件要在装配图上分别表示 ,明细表里也是两个序号跟正常一样。技术要求 ...

技术要求里   图号01.05图号01.06为相互替换件,什么什么情况用图号01.05什么什么情况用图号01.06,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