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似手指快速抠动机构

楼主(2018-12-19):
小弟有个产品机构类似手指抠动机构,现在有初步设想用圆齿+螺杆机构来实现,但是扣动角度有要求,怕这个机构没办法控制到角度。求各位大师给指点下

楼主:
如果用动图那个齿轮传动结构是不是电机一侧要加减速箱

网友:
淫才  手指抠 那么快  6666

网友:
曲柄摇杆了解下

网友:
反正我是没看懂

楼主:
多谢大神,加拉簧不知道寿命能不能达到100W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加拉簧不知道寿命能不能达到100W次。

达不到。

凸轮可以不用外接触,改成槽-杆配合的形式

网友:
连杆很容易实现的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

网友:
首推连杆

楼主:
感谢,连杆占用空间会比齿轮结构大吧

网友:
加藤鹰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