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版本 卸载掉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就这样了

楼主(2018-12-19):
电脑里有2015 2016两个版本,现在卸掉了2015 ,结果2016再打开 就显示这样了。工程图图标显示不正确。

另外问一句,有朋友装16和18同时的吗?

网友:
sw软件可以在同一台电脑装不同版本的。

网友(点评):
嗯。多谢。第一个问题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点评):
用右键打开方式重新找一下。

网友A:
SW卸载需要彻底,特别是注册表,甚至用手工删。最好找卸载教程(很短)看看
同一软件,两个不同版本,装在同一台机器上,卸载一个很难保证另一个不受影响。因为他们有公共文件,卸一个,很可能就把公共文件给卸掉了。另一个自然不好用了

网友(点评):
大哥你说这个不解决问题啊

网友(点评):
都卸了重新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SW卸载需要彻底,特别是注册表,甚至用手工删。最好找卸载教程(很短)看看
同一软件,两个不同版本,装在 ...

有道理

网友:
是因为文件名关联给改了,2016修复安装一下就行了,实际不影响用
PS其实可以用regsvr32直接注册,但是比较麻烦,直接修复比较省事

楼主:
|2011ayoon发表于 12-20 08:32是因为文件名关联给改了,2016修复安装一下就行了,实际不影响用

PS其实可以用regsvr32直接注册,但是比较麻烦,直接修复比较省事
我也想到修复安装了,可在哪里找,找了半天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到修复安装了,可在哪里找,找了半天找不到

直接把SW的安装盘拿出来安装运行吧,会自动引导到修复或者删除的
控制面板-程序也可以但是多半还会要安装文件

网友(点评):
我把原来的2016卸载了,重新装的2016 还是这样。

网友:
对于非计算机专业的人来说,最好的办法就彻底卸载,再重装。有位坛友不是已经建议了吗?
我用过SolidWorks和solidedge,要说安装和卸载,SW可是麻烦多了
【注意】彻底卸载,而不是用卸载程度走一遍完事。看看卸载教程

网友B:
你确定卸载干净了吗

网友(点评):
卸载干不干净,我反正都卸载了,然后重新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卸载干净了吗

先卸载SW,下载一个软件叫Registry Workshop,安装后管理员权限运行,搜索-查找,选择搜索项、搜索值、搜索数据、搜索整个注册表,其它都不管(应该就是默认状态),查找内容SOLIDWORKS(SW安装的目录名,不同版本不同目录名就分别查找),在查找结果里,右键-全部选定-从注册表里删除,把查找到的注册表项全删除,注意如果查到的结果大于1000就要多查找删除几次,然后再重装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我就同时装了两个版本,没啥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