厨房水槽什么品牌质量好?

楼主(2018-12-20):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厨房水槽什么品牌质量好?如何分辨厨房不锈钢水槽质量好坏?单槽还是双槽好?
俺没钱,只想搞个便宜的厨房水槽,

家中以前使用的厨房水槽质量太差,不锈钢太薄,水槽与大理石台面 接触的地方变形 缝隙有的大,有的小,我打了玻璃胶,因为总有变形,总封不住水,总有水漏到橱柜内,这样下去,木橱柜迟早也要换的。

厨房水槽在橱柜内的部分,有没有固定用的压板,可以把不锈钢水槽与大理石台面 紧紧地压在一起,这样可以避免 厨房水槽在使用时产生移动,我觉得厨房水槽使用频率太高,盛水时会造成 水槽在 大理石开孔内 左右晃动,就会造成玻璃胶 松脱,造成漏水的可能。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物美价廉的东西不会有了。

网友:
廉价的买个200块左右的SUS304双盆就好。我以前家里用的就是,十年没问题。安装的时候叫师傅装成台下盆形式,不会积水。品牌的现在新家用的箭牌的600多双盆,感觉和以前买的200块的杂牌没什么区别。不过你买的时候带块磁铁去,不会吸住的就可以放心买,另外敲一下,别太薄的。

网友:
500多块的很好了。淘宝上多的是。要不厂家直接给你发一个

网友:
第一根据LZ所讲没有品牌为好。第二水槽板厚最为重要,板薄就易变形漏水,第三台面变形,所以台面要下功夫,有使用一段时间后台面都塌陷了。所以盆子的板要厚,台面牢固,两方面功夫做好了就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
这个有很多品牌来选择的。

网友:
苏泊尔,0.8厚,500连笼头了

网友:
九牧的就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