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圈问题请教

楼主(2018-12-20):
社区各位大佬好,
小弟有个疑惑请各位帮忙解答。
目前想找一个O型密封圈,尺寸大小内外径,厚度为  21X28X5mm
目前有国标的对应是20X28X5mm的,
之前用的20mm匹配轴径19.5mm刚好可以用,但是现在把轴径做到了20mm,而且轴径现在不方便改动了,请问有没有类似的可以匹配的O型圈型号尺寸。
目前个人想两个办法,如果有类似的,外径大了是不是可以切掉?
另外,如果定做的话这种密封圈的开模费大概多少?

万望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A:
什么材质的,可以定做

网友B:
这让人咋回答,无图,O型圈密封是哪种密封方式都不知道.密封形式是平面静密封,还是拉杆动密封,活塞动密封或旋转密封,是气动密封还是液压密封,这些信息都没有,就让配O型圈!醉了.找本密封件手册好好看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质的,可以定做

丁晴橡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让人咋回答,无图,O型圈密封是哪种密封方式都不知道.密封形式是平面静密封,还是拉杆动密封,活塞动密 ...

你说的对,然而我并没有手册,你太专业了。

网友C:
参照GB3452选型。。

网友D:
就差这么点就不能用了?橡胶密封圈的尺寸有这么精确吗?我通常用的密封圈内径都比轴径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差这么点就不能用了?橡胶密封圈的尺寸有这么精确吗?我通常用的密封圈内径都比轴径要小。

用是可以的,就是松紧度配合要求比较高。😄

网友(点评):
配合度要求高,就非标定做,标准的应该是不能再加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照GB3452选型。。

好的,看看,感谢!

网友:
首先,你用的就不是O形圈,你的介质是气体还是液体?

网友E:
订做开模  1w左右吧  只是有必要吗?模具开就用几次

网友F:
这个要权衡一下成本,到底改哪个更省钱,其实模具费用六千也搞得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订做开模  1w左右吧  只是有必要吗?模具开就用几次

了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要权衡一下成本,到底改哪个更省钱,其实模具费用六千也搞得定吧。

是的,现在就是在考虑怎么把成本降到最低。

网友G(2019-02-28):
机械密封安卓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机械密封安卓版。。。

牛逼~

网友:
你的20*28*5怎么理解?,一般O型圈的表示方法内径xx线径xx或者外径xx线径xx,根据使用情况选着内径还是外径,O型圈材料,如果是非常规的那你就开模吧,一般根据量来决定您模具费

网友(2019-04-16):
20*28*5,内径20,外径28,线径5,你算一下,对吗
o型圈表示为内径乘以线径,比如20*5,
然后再说你这个线径,有3.55、5.7、你确定是5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