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套在加载力的作用下,使用扭矩扳手,旋转对磨轴测得扭矩,然后怎么计算摩擦系数?

楼主(2018-12-20):
简单求助大佬

网友A:
如果有个图会好理解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个图会好理解你的意思

画的不好,这样看一下

网友B:
2T/Fd=μ,轴套与轴配合,取其中一个截面,假设理想状态下,接触点是两个内切圆的交点,此点受加载力F,摩擦系数是μ,轴转动时,施加在这点上的力f的方向是这点的切线方向,力的大小为f=2T/d,这个力f与摩擦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所以推出2T/Fd=μ

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2T/Fd=μ,轴套与轴配合,取其中一个截面,假设理想状态下,接触点是两个内切圆的交点,此点受加载力F,摩 ...

网友:
旋转的扭力乘于系数,即可算的摩擦力,应该很小了,可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