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球面测球径,零件少半球,如何检测?

楼主(2018-12-20):
小于一般的内球面,如何求球径?

楼主:
如何能保证检测的准确性和再现性

网友:
这个直接三坐标检测吧

网友:
便携式三坐标测量仪,速度快,测量准!

网友:
CAD里面能测出来不?

楼主:
用户要用提高检测效率,要求设计机械检具

网友:
需要测量准确,我有一个思路,不过零件要满足一些条件

1. 要保证零件的内球面的轮廓度没有问题,比如确定是球面,只是直径有变化
2. 零件要有另外一个特征可以用做测量的基准,并且内球面的圆心相对这个基准的位置要非常好

假如上面两个条件都有,那就简单了,一个夹具,用来固定零件,一个界面为正方形的长条作为测量棒

测量棒伸进内球面,当内球面直径变化的时候,测量棒深入的距离就会有变化,通过测量这个棒子的高度来间接测量内球面的直径

最后能不能用,还要看你希望控制的误差是多少,如果太精且,就不用考虑了,毕竟是间接测量,检具本身也是有误差的,而且测量棒与夹具之间还存在运动间隙。

网友(2019-08-22):
用钢球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