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汽车变速箱零件的用途求解,谢谢

楼主(2018-12-20):
最近准备做毕业设计,拿到一个图纸这个东西图纸上名字叫做HUB,是用在变速箱里的零件,但是具体是用在哪里,功能是什么还不清楚,请论坛里的大佬帮我看看这个东西主要功能是什么,要不然毕业设计里不写的话可能答辩会出问题,希望有大佬可以给我指点一下,谢谢 图纸在下面 材料是钢件,后期要淬火的 长度200mm 最大直径75mm

2018-12-20 11_37_52-006113000254_Final drawings.tif - Windows  2018-12-20 11_37_33-006113000254_Final drawings.tif - Windows
2018-12-20 11_37_33-006113000254_Final drawings.tif - Windows
2018-12-20 11_37_52-006113000254_Final drawings.tif - Windows

网友A:
有点像是在减速箱里起离合还是刹车的作用,我也不知道,大机器的减速箱我只见过一次拆开的,里面有个地方跟你图片里很类似,就是像齿槽的地方,我当时看了他与另一个轴零件的配合,轴零件上很多的薄型齿片,组合起来跟那些齿槽啮合,当齿片压紧,他会跟着那根轴转,齿片松开,他就不转了。。。。。。跟你这样说不清,我也不太懂,等大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像是在减速箱里起离合还是刹车的作用,我也不知道,大机器的减速箱我只见过一次拆开的,里面有个地方跟 ...

我也搞不清楚,不过还是谢谢你

楼主:
装配图倒是没有 不过我知道它内花键那里,会从下面赛一个外花键的和它配合一起组在一起用 具体搞不清楚

网友:
传递扭矩的吧,有可能是核心传动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