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怎么让圆柱沿着路经运动

楼主(2018-12-20):
(图片)

网友:
槽口配合

楼主:
哪里找槽口配合?

网友:
不好意思,刚试了一下,槽口配合好像只能配合用槽口命令画出的特征。你这里好像不行。槽口配合在配合命令里面的机械配合中。

网友A:
选择:配合——高级配合——路径配合
在此之前需要在凸轮槽零件上作一个路径草图,在运动件端面中心置一草图点。配合后拖动槽内零件,它便会沿着轨迹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配合——高级配合——路径配合
在此之前需要在凸轮槽零件上作一个路径草图,在运动件端面中心置一草 ...

现在是路径草图 不知道怎么画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B:
用圆柱面与槽口面相切或者机械配合凸轮配合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圆柱面与槽口面相切

你试试就会发现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试试就会发现不行

导出的视频

网友:
3D接触是必须要设定的。

网友:
|2011ayoon发表于 12-20 15:45 本帖最后由 2011ayoon 于 2018-12-20 16:20 编辑

用圆柱面与槽口面相切或者机械配合凸轮配合也可以
相切可以配合,但是怎么让圆柱体动起来呢?就是怎么设定键码的值?

网友(点评):
新版可以自动放置键码,先把时间线选好,再拖动部件到需要的位置 或者拖动时间线到新的时间,右键放置键码(在原来的时间线上也可以更新键码),新放置或者更新后要先计算

网友:
|boshuojiayou发表于 12-20 14:57
现在是路径草图 不知道怎么画
路径草图就是槽口的中心线,就是在槽口零件中创建一个草图,画出路线就行

网友C:
1运动增加路径配合
2用重合配合,需对线进行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运动增加路径配合
2用重合配合,需对线进行处理

在画路径草图时,怎么操作,我画完之后再路径配合时,选不上这个路径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画路径草图时,怎么操作,我画完之后再路径配合时,选不上这个路径

就是怎么让路径几段在一起都能选上,我现在就只能选上路径中的一段

网友:
用圖示的按鈕選擇路徑就不是單一線段了。

高級配合路徑配合

高級配合路徑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