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简易滑轨怎么设计

楼主(2018-12-20):
如图是一个设备的防护门,用了两个导轨实现门的滑动,主要是为了保障门能打开到后边的电机方便后期维修又不使导轨过长。本人不是做机械设计的,对这一块不太懂,感觉这样设计不是很合理,有点浪费,请教社区大神这样设计浪费吗,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另外问一下这样的滑轨大概多少钱1m,滑块儿多少钱一个,此结构对滑轨没有精度要求,就是简易防护罩。

滑动结构

滑动结构

整体

整体

网友:
如果承重不打可以考虑使用重型钢珠滑轨啊!使用线性导轨有点浪费。

网友:
承重要求不高可以考虑重型钢珠滑轨啊!感觉用直线导轨有点浪费。

网友:
某寶搜一下不就知道了嗎

网友:
可以考虑重型钢珠滑轨。

网友A:
一根导轨上可以两个滑块啊,你为啥非要弄成上下两节?如果是为了限位的话,可以用导轨的长度加个挡的东西就行

网友:
看楼主也算是 别人的方案把      机械设备合不合理   并不单纯看浪费 ,在机械原理没有错误情况下 保证 例如  时间成本  加工成本

网友:
滑轨的成本是很高的,要考虑很多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根导轨上可以两个滑块啊,你为啥非要弄成上下两节?如果是为了限位的话,可以用导轨的长度加个挡的东西就 ...

我知道你为啥要上下了,看来是为了减小底座的占地面积,如果是这样的话,好像有种可以伸缩的导轨,跟可伸缩的梯子或天线一样,家具行业用的多,如果你这个壳不太重的话可以考虑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底部滑轮和角钢搭配,这个简单,也不需要精密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三节导轨就好,类似抽屉里面的那种,很便宜,用线性滑轨太浪费了,而且空间还大
顺便借楼打个广告:帮朋 ...

在阿里要征婚了,得多悲剧呀,守着那么大的信息和社交平台。想不通~
兄弟,你是不是此地无银呀?

网友(点评):
看样子就是推广扫支付宝红包的。哎,这世道

网友(点评):
没时间举报他

网友:
看你说明也没什么用的嘛。就是为了方便电机维护,是不是可以考虑用抽屉导轨那种,也便宜

网友:
很浪费,就直线轴承就行

网友:
重型引出导轨     SRH15028     额定载荷(一对使用) 608N

楼主可以考虑下这个

网友:
直接用铰链的门好了,纯粹浪费

网友:
重型钢珠滑轨

网友:
重不重,不重就用抽屉的那种滑轨,重可以换成滚轮加导向条

网友:
这么简单问题还问,没有精度要求不要用那种直线滑轨,价格有贵
应该用V型滑轨,价格便宜,行程又长,

网友:
看之前的的回答,我上个图片,机床的门用的类似第一张图。
下面的三种精度要求没那么高(相对),价格也合适。

网友:
导轨的话看你用什么牌子咯,进口的国产的价格差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