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开模成型一直没想到合适的结构

楼主(2018-12-20):
这个产品个人觉得有两种方式:一种用辊压成型机做。
另一种使用模具。不知道哪种方式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如果使用模具,成型结构不知道有没有大神能指点一二。

网友:
楼主等,我也等,坐着沙发一块等

网友:
我觉得楼上说的对。

网友:
第一种成本低, 下料,成型,折边,成型。

网友:
一帮妖精等着大神现身

网友:
这个是什么材质的,个人觉得辊压成型更容易一些 ,模具的话可能脱模麻烦一点  ,我看圆环两侧有向里的台阶

网友:
滚圆机考虑一下,做成弹簧状,中间一切,再矫正

网友:
看样子是铝合金?

网友:
肯定是优选模具了,大批量生产中的利器!

网友:
滚压成型机成本比较低。用模具做,开模具也需要投入,另外,如果尺寸不合适,要修改,原来的模具也就废了。

网友:
只有这两种方法吗?

楼主:
我也觉得使用辊压成型机做会好一些,目前我给公司的方案在考虑成本的情况下,我准备先模具下料,再使用辊压成型机成型,这样可能辊压成型机成本要低些,单独做辊压成型,切断也是个麻烦,材料是是0.6mm的镀锌板外圈圆形63mm。有没有大神给点建议。

网友:
开卷,辊压成型(最后几道辊圆),锯切(铣锯片的毛刺较小,就是速度慢些),类似的板型、辊圆没做过,感觉方案可行

网友:
辊压成型滚压成型还是很好的,但是我不认同先下料在辊压呀!就是不知道量是多大的还有没有其他规格型号的了,最好在辊压前进行下料,这样效率会提高很多。材料可以买钢带校直后进行加工,在镀锌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万华金属  303不锈钢制造

网友:
材料展开长度多少?镀锌板料厚多少?成型圆环多大?大型压力机可以成型,需要做2套金属模具

网友:
做成弹簧一样的。。。。再矫正成型不错

网友A:
以前见别人做过略微类似的产品,如图,这种工艺模具成本低,若批量不是特别大,可以试一下。
请大神点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见别人做过略微类似的产品,如图,这种工艺模具成本低,若批量不是特别大,可以试一下。
请大神点评

以前见别人做过略微类似的产品,如图,这种工艺模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