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住中键转动模型时,模型失真显示

楼主(2018-12-20):
按住中键转动模型时,模型失真显示,在同事的电脑上就不会这样,哪位大神可以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什么软件?
试试大型装配体模式?

网友:
同问,,,,,,之前用SW就经常会这样,同一个装配体在UG软件打开就不会有类似的情况。

网友B:
这样是为了让你旋转的更快,具体还得看电脑配置

网友C:
感觉像是显卡计算不过来的问题,我的电脑有时候也会这样的

网友D:
布局~更新即可,我用UG也经常遇到这样情况,后来设置了快捷键,每过一会儿更新一下。

网友E:
显卡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是为了让你旋转的更快,具体还得看电脑配置

之前不会的,并且配置绝对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显卡的问题吧。

这个应该不会,配置绝对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软件?
试试大型装配体模式?

SolidWorks,有启用装配体模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像是显卡计算不过来的问题,我的电脑有时候也会这样的

是有时候就这样,但有时候又不会吗?我的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布局~更新即可,我用UG也经常遇到这样情况,后来设置了快捷键,每过一会儿更新一下。

是重建模型的意思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有时候就这样,但有时候又不会吗?我的也是

因为影响不大,一般也没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