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改名 失去与对应 工程图失去关联

楼主(2018-12-20):
咋搞?

网友A:
你是直接重命名的吧?

网友:
再次确认下参考的文件位置对不对了,选完位置了再打开工程图,刷新下保存

网友:
我一直以为用参考关联就会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直接重命名的吧?

对~有没有办法搞?

网友:
改回去原来的命,试试

网友B:
改回原来的名字,打开就可以看见了,路径也不能变哦;然后想改名字的话右件旋转“SOLIDWORKS”下面的子菜单中的重命名

网友:
从等好办法。我是重新找出改了名的零件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回原来的名字,打开就可以看见了,路径也不能变哦;然后想改名字的话右件旋转“SOLIDWORKS”下面的子菜单 ...

右件旋转“SOLIDWORKS”下  是什么 鬼

网友:
选择,打错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有没有办法搞?

想改名的话可以用SOLIDWORKS Explorer里面的SOLIDWORSK重新命名,这样修改的时候会关联工程图。想快的话用第三方软件。如果想找回原来的就直接重新改回去了。

网友:
搞个百度网盘链接,帮你看看

网友C:
工程图不要直接打开,,在SW界面上 用打开命令,选取工程图, 然后 工程图打开按钮上面有个参考,点击打开参考,然后选择你改了名字的零件 ,然后在打开工程提 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要学会如果提问题:什么软件?什么类型?

网友:
给改名的零部件的工程图重新手动找一遍路径,软件自己会记住路径。

网友:
可以试试 solidworks explorer

网友:
工具下solidworks应用程序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文件-打开-选择工程图名-参考-再选择改名的零件

网友:
试试这个

网友D:
通过系统软件命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过系统软件命名就可以了

什么软件啊?    看了这么楼层  还没有一个人 能准确说出 解决问题的办法来的。

网友(点评):
11楼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软件啊?    看了这么楼层  还没有一个人 能准确说出 解决问题的办法来的。

打开文件所在地址>单击需要更改的工程文件>右键soledworks>重新命名    注:更改时SolidWorks不能打开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程图不要直接打开,,在SW界面上 用打开命令,选取工程图, 然后 工程图打开按钮上面有个参考,点击打开 ...

不行 还是一样的

网友:
打开--找到选定工程图--参考--找到零件

楼主(2019-02-21):
直接特征树  改名  失去关联问题 还是  无法解决啊。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