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哪些机床功能部件做的比较好

楼主(2018-12-20):
近来想了解一下国内外那些厂家机床功能部件做的比较好,还望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就比如:(车/铣)电主轴,伺服刀塔,刀库,液压站等。
拜托拜托,网上找了好久也没个头绪

网友:
找不到就对了,因为没有。

网友(点评):
非常正确

网友:
施耐博格的线轨,SKF的液压站,ROHM的油缸,杜博林的精密旋转器,SKF的主轴轴承

网友A:
|韩寒11发表于 12-20 20:05施耐博格的线轨,SKF的液压站,ROHM的油缸,杜博林的精密旋转器,SKF的主轴轴承
韩兄说的都是配件的品牌吧,我们导轨上银用的多多一些,我也很想知道电主轴哪个品牌的会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韩兄说的都是配件的品牌吧,我们导轨上银用的多多一些,我也很想知道电主轴哪个品牌的会好一些?

电主轴要看国外一些大牌机床装配的,他们一般喜欢使用稳定的,精度高的名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