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线在板的正反两侧都能显示

楼主(2018-12-20):
在一块厚板上打螺纹盲孔,有装饰螺纹线。为什么从这零件打孔的背面也可以看到螺纹线(虽然不是实线)转化成平面图上也可以看到,消除隐藏线也不行。这个怎么解决?(取消装饰螺纹线就正常显示的), Q: k' `% s. r% x

网友:
可以关掉   查看零部件注解

网友:
是不是盲孔螺纹设置的过长了

网友:
这只是显示的问题,可以把螺纹这类曲线给隐藏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