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成型或者剪脚机,它测LED正负极性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8-12-20):
懂电路的来解答下,LED成型机上有一道工序是检测LED灯正负极的,亮就说明极性对,可是PLC或者工控板又是怎么接收到反馈的呢?
(夹具上没有光纤或者什么颜色检测的),只有两根电线。

00

00

01

01

网友:
上个视频来看

网友:
检测专用设备

楼主:
我想问的是,PLC或者系统怎么检测灯是否好坏或者正负极反了。是通过灯亮了,测电流??还是灯亮了,因为电压低直接测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问的是,PLC或者系统怎么检测灯是否好坏或者正负极反了。是通过灯亮了,测电流??还是灯亮了,因为电压 ...

万能充还能不分极性给锂电池充电呢,一样的道理,先给个电压,没电流(不考虑反向电流)就更换极性,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能充还能不分极性给锂电池充电呢,一样的道理,先给个电压,没电流(不考虑反向电流)就更换极性,很简 ...

正解。50%的概率,这个试错成本很低

网友:
这有可能是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判断的,正向可以导通反向截止,通适当的电压判断电流就可以是确定正反向以及有无材料了

楼主:
谢谢5,6,7楼,大概懂了。。就是如果信号接入PLC的X端口有什么建议吗?一般PLC的X端都是24V的,怎么转换24V的信号

网友(点评):
电压放大,电流放大,或者是晶闸管,晶体管,方法非常多,能点亮LED的电流足以驱动晶体管,反正都是管,大不了多增加几级,请恶补下模拟电路。判断火线零线的结构可以给你点提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5,6,7楼,大概懂了。。就是如果信号接入PLC的X端口有什么建议吗?一般PLC的X端都是24V的,怎么转换24V ...

前面几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楼主延伸一下,应该就有思路了。

我来提供一个吧:如下图所示

LED前面串联一个分压电阻,分压电阻前接电源正极,电极1接电源负极,电极2作为测量点

如果LED不导通,电极2测量点侧得的电压时24V,如果LED导通,电极2测量点测得的电压在3V左右(视二极管的种类不同,电压会有不同)

这样,就能得到两种完全不同的电压值,一个高电平,一个低电平,直接接入PLC输入模块就可以用了。结构简单,价格便宜。

楼主:
谢谢9楼,完全明白

楼主:
也谢谢5楼的补充。。

网友:
机构再好,检测成功率低是硬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