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孔不能填充阵列,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2018-12-21):
我想用solidworks2016填充阵列看这个圆板上能挖多少个孔,结果试了好几种办法都不行,问题出在哪了?
请大侠指点下,谢谢!
尝试情况:
1 异形孔
2 异形孔+z轴。z轴是给了方向。后面尝试都有。
3 画圆,拉伸切除
4 移动孔心在平面上的位置

网友A:
截个图啊,你这个附件还要花钱的,截图直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个图啊,你这个附件还要花钱的,截图直观啊

给我邮箱,我发给你

网友B:
肯定是孔与孔之间打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孔与孔之间打架了!

孔的位置是软件给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