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佬们指教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8-12-21):
一个直径600mm,厚3mm的304容器可以承受多大的压力??刚刚走进这行,不太懂算!所以冒昧向大佬们学习了

网友A:
应该还要看你容器是怎么做的吧   焊接还是其它什么方式得来的吧
顺便借个楼打个广告:帮朋友征婚。
女,22岁,未婚,身高167cm,体重50KG,北京人。
目前在阿里工作,负责支付宝相关业务,工号: 588266555
支付宝搜索工号可见照片。
漂亮大方,爱好读书、健身、游泳、吃鸡。
北京有房一套,有车。
她本人要求不高,只要对她真心好就行。:victory:

网友(点评):
多用点心思工作,就不需要玩这种套路了

网友(点评):
多用点心思工作,就不需要玩这种套路了

网友B:
看是如何制造的吧,翻边?焊接?冲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要看你容器是怎么做的吧   焊接还是其它什么方式得来的吧
顺便借个楼打个广告:帮朋友征婚。
女,2 ...

你这个骗子 糟老头子  坏得很 想让我帮你赚支付宝赏金

网友(点评):
抖音后遗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骗子 糟老头子  坏得很 想让我帮你赚支付宝赏金

网友D:
“不太懂算”
这个就是靠算,要么做试验。
如果是一个圆球,大致计算也不难啊,找手册,抄公式
但是真要解决工程问题,复杂了:温度、气体或者液体冲击(2倍关系)。如果还有奇奇怪怪的形状,那就麻烦了。手册给的公式还要变化

网友E:
用来干什么呢?如果涉及危险场合建议承包给正规的压力容器公司去。

网友:
我这个新手就是用SW自带的有限元分析简单的看一下,固定底面,给个压力,大概看一下屈服强度和变形量,只要差不多就这样先做,

网友F:
查耐压壁厚表,对应600直径管子,看看对应壁厚的是什么压力等级的就可以了,简单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要看你容器是怎么做的吧   焊接还是其它什么方式得来的吧
顺便借个楼打个广告:帮朋友征婚。
女,2 ...

焊接的,不是无缝的!!这女的视频见个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是如何制造的吧,翻边?焊接?冲压?……

这个容器是焊接的!!然后就是不知道这样的容器能承受多大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太懂算”
这个就是靠算,要么做试验。
如果是一个圆球,大致计算也不难啊,找手册,抄公式

对的,材料问题,环境影响等等都会影响!!但是也得有一个大概的算法吧,自己没有这行的经验!所以很迷茫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来干什么呢?如果涉及危险场合建议承包给正规的压力容器公司去。

也不太属于压力容器啦,温度就90度吧,用一个安全阀释放蒸汽!所以就是不知道容器能承受多大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查耐压壁厚表,对应600直径管子,看看对应壁厚的是什么压力等级的就可以了,简单有效

请问大佬有这个表吗??学习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佬有这个表吗??学习啦

中国石化总公司标准SHJ405规定了无缝钢管的壁厚系列,或者查GB-T 12459-2005钢制对焊无缝管件附录有这个表,SCH10相当于1MPa,DN600壁厚约6.35

网友:
可能2MPa左右,我猜的

网友:
像这种壁厚,这个尺寸的完全可以一体拉延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