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锻件拐角圆角的大小怎么检验

楼主(2018-12-21):
绿色的是毛坯,红色的是工件。毛坯锻件是客户提供的,切削出的工件还不能缺肉(红色不能超出绿色部分),得加工前将不合格的锻件挑出、退回。

没什么思路。我想做个图中黄色模型的检具,将锻件往里靠,能靠上的不合格。但是感觉并不能完全区分出合格和不合格锻件。
诸君有什么想法

楼主:
外链图片没好使

网友:
简单方法,钳工做模板,
或者去买,有点像塞尺

网友A:
锻件厂家也是分水平的,同样的价格有的厂家锻出来外形比较规整,有的锻出来外形各种问题(边角加工不起等现象),要检查也只能这样大概的检查下,如果你的锻件供应商提供的锻件不良品率过多的话还是建议换一家。我这里要锻件厂家锻一个五六百大的法兰圈锻料,有一家锻出来四边的圆弧大的很并且余量也多,车起来校正都得花一会时间,有一家锻出来四边基本成90度,外圆内孔尺寸偏差在3mm内,加工起来很省事。我看你这个料也就是一个四方的规则料,找到靠谱的锻件厂家才是根本,如果你这零件批量还可以的话厂家是免运费的,可以多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锻件厂家也是分水平的,同样的价格有的厂家锻出来外形比较规整,有的锻出来外形各种问题(边角加工不起等现 ...

来料加工,给客户加工,客户找的锻件厂,锻件不行我们退给客户算客户的,要是我们加工了、动刀了就算我们的了

网友B:
按照待检工件的外形做个样板,样板卡上去之后,看看有没有缝隙,缝隙有多大,一目了然,样板可以用线切割直接割成形状

网友:
俺以为不应当是这种,应用“找大面,借正”的概念。就像划线差不多,有料就合格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待检工件的外形做个样板,样板卡上去之后,看看有没有缝隙,缝隙有多大,一目了然,样板可以用线切割直 ...

您好。我没太看懂 做什么样的样板?有成品工件,怎么往锻件上卡呢?

楼主:
我的截图只是工件的一部分(左下部分),右下部分跟他一样,上方余量也不多,再将工件向上窜的话上方也有圆角,料仍不够。所以也没法左右上下调整工件在锻件毛坯中的位置,圆角大了就没法加工了,没法调整。批量比较大,检测还不能太繁琐。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料加工,给客户加工,客户找的锻件厂,锻件不行我们退给客户算客户的,要是我们加工了、动刀了就算我们 ...

你们这谈的有点问题啊,不动刀也只能检测个大概,有小缺陷的位置可能检查不出的。我们都是锻件在校正的情况下加工不起来外形有小缺陷打材料的不合格单子,通过补焊返工产生的工时费用都锻件厂家承担,锻件出厂前本来就需要经过检验的,和你现在的检验也差不多,不会存在什么大缺陷,小缺陷检不出来也正常。

网友:
是否可以跟原材料供应商要求增加标识区分?

网友:
刻刻线是标准,靠面,校验。厚度有高度尺即可,假设这个件不大。另外一面也可划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