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字化液压测试技术

楼主(2018-12-21):
   众所周知,要了解液压元件的液压性能、液压系统的压力流量状况,必须使用测量仪器。使用压力表和机械式流量计测量压力和流量,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了。优点是成本低、可直读,无中间环节。而其局限性也显而易见:
1)无法同时观察多个参数值
2)动态性能差(低于10Hz)无法捕捉到瞬间的压力和流量的数值
3)一晃而过,过程没有记录,无法深入分析;
4)信息传递只能靠不精确的语言描述,不能自动生成文字记录
而使用数字式液压测试仪,就可以避免传统压力表和机械式流量计的局限性,例如“Webtec数字式液压测试仪”就具有以下优点:
1  Webtec数字式液压测试仪
图2 测试仪器接线方式
(1)Webtec数字式液压测试仪可同时测多组参数,例如压力、流量、温度、功率、容积效率,通过对功率和容积效率的分析,可以调试泵、马达和判断泵和马达内部磨损情况
(2)Webtec数字式液压测试仪最多可以配置26个传感器,可以同时测多组数据,以便于我们分析不同油路之间压力和流量的相互关系,如图3所示蓝色曲线为补油压力曲线,绿色曲线为高压曲线
3)Webtec数字式液压测试仪的测量传感器的动态性能已高2000Hz,足以抓住一般液压元件系统的压力瞬变,然后从容地分析,短时间内压力冲击对系统和元件的影响,如图4所示在0.5s内高压压力从50bar迅速上升到440bar;
3 补油和高压压力曲线
4 高压压力曲线
4)信息可客观的无损失的,甚至在使用不同语言的地区间传递、交流、分析、探讨,Webtec数字式液压测试仪可以将测量数据在设备和电脑之间进行在线数据传送,以便于我们及时保存和分享数据,对元件和系统出现的问题及时分析解决
        综上所述,可以明显看出在液压系统故障排除、系统调试,Webtec数字式液压测试仪这样的现代化测试仪器比传统的压力表和流量计有着无法比拟的优势。因此,数字式液压测试仪将对我们在提高系统效率、系统调试、系统故障排除、系统优化提供帮助。
如需了解更多关于测试和webtec测试仪器信息,可以加我微信15036119151

楼主:
使用HPM4030对力士乐A4VG125泵在线测试
       闭式系统由于其结构紧凑、效率高,经常用于行走液压中。而吸油压力、补油压力、工作压力是判断闭式系统的重要指标,力士乐A4VG泵作为闭式系统中经常用到的液压泵,我们应该熟悉的掌握A4VG泵的测试方法,分析三种压力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对系统的影响。下面我们以使用HPM4030对力士乐A4VG125泵在线测试为例,详细说明三种压力对闭式系统的影响。

                                                                图一 HPM4030测试仪                  图二 HPM4030测试仪读数界面
       Webtec数字式液压测试仪HPM4030是预防和诊断液压故障的理想入门级产品,液压工程师可以同时连接两个和三个传感器,显示读数、记录数据和导出数据结果至HPMComm软件,已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图三 HPM4030接线方式
在测试开始前准备HPM4030测试仪一套、笔记本电脑一台、3M12测压接头,然后按以下步骤进行安装和测试:
1、将表线、传感器和HPM4030测试仪接好;
2、将传感器和测压软管接好;
3、按图三连接方式将0-600bar传感器接入MH油口测压接头上、0-60bar传感器接入G油口测压接头上、-1-16bar传感器接入Fs油口测压接头上;
4、打开HPM4030测试仪,在笔记本上打开HPMComm软件,设置压力、温度等参数;
5、启动设备,让设备运行一段时间,多次测量数据,将记录的数据保存到电脑上。
   测试完毕后对测试的数据进行分析,由于吸油压力一切正常,主要对补油压力和振动压力进行分析:
       下面三个曲线图就是在振动设备在空载起振和停振工况下测试的数据曲线。通过图五可以看出在设备起振开始时,补油压力在1s从40bar迅速下降,然后稳定到33bar左右,而此时振动压力从70bar迅速上升到440bar,然后稳定到100bar通过图六可以看出在设备停振时,补油压力在从33bar迅速上升,然后稳定到40bar左右,而此时振动压力90bar迅速上升到170bar,然后稳定到70bar
       通过分析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两点问题:第一,A4VG125补油压力偏高。第二,无论是在空载起振和停振时都伴随着很高的振动压力冲击。然后我们就根据结论对振动设备液压系统做了优化工作。

图四 补油压力和震动压力曲线

图五 起振补油压力和震动压力曲线

图六 停振补油压力和震动压力曲线
       从以上对A4VG125测试可以看出,HPM4030测试仪不仅操作简单,而且测量准确、精度高。通过对测试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轻松的发现和解决液压系统中出现的问题,所以HPM4030测试仪是液压工程师必备的一款测试工具。

网友A:
什么品牌,国产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品牌,国产的吗?

英国webtec,您可以加我微信15036119151,我发份资料给你了解下

楼主:
使用DHM404对力士乐A11VLO95LRDS参数进行在线设定
   开式系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液压系统,力士乐A11VLO是一款常用于开式系统的变量泵,我们应该熟悉的掌握A11VLO泵的参数设定。下面我们以使用DHM404对力士乐A11VLO泵在线测试为例,详细说明恒功率、负载敏感、压力切断参数设定方法
图一 DHM401测试仪
       DHM404数字式液压测试仪可精确的测量压力、流量、温度、功率和容积效率。该测试仪用于方便的检查液压泵、电机、阀和静液压传动装置的性能。
测试前准备以下测试工具:DHM404测试仪一台、高压软管两根(一头接泵或油箱,一头接测试仪,长度视现场情况而定),然后按照如下步骤开式调试:
图二 压力切断阀功率阀设定接管图
1、切断压力的设定
1)将DHM404测试仪按照图二方式接入系统中;
2)打开测试仪,设定测试仪参数,将测试仪切换到压力流量界面,加载阀加载压力调到最小;
3)启车,慢慢旋转测试仪加载阀,直到加载压力比要设定的切断压力高25-30bar;
4)逆时针调整压力切断阀螺钉(顺时针压力增加,逆时针压力减小)至测试仪压力读数为要求值(通常比溢流阀压力低25-30bar
5)将压力切断阀螺钉拧紧力矩设定为7-11Nm,然后锁紧调压螺钉的锁紧螺母。
2负载敏感阀的设定
1)将DHM404测试仪按照图三方式接入系统中,X口泄压到油箱;
2)打开测试仪,设定测试仪参数,将测试仪切换到压力流量界面,加载阀加载压力调到最小;
3启车,标准设定负载敏感阀的压差为14bar,X口泄压到油箱时,考虑到阀口压降,这时调节螺钉,直到测试仪上显示压力为16bar±1bar;
4)将阀螺钉拧紧力矩设定为7-11Nm,然后锁紧调压螺钉的锁紧螺母。
图三 负载敏感阀设定接管图
3功率阀的设定
1)将DHM404测试仪按照图二方式接入系统中;
2)打开测试仪,设定测试仪参数,将测试仪切换到功率界面,加载阀加载压力调到最小,再将恒功率阀调节螺钉拧到底部;
3启车,慢慢调大测试仪加载压力,直到达到我们所需要设定的功率;
4)然后,慢慢松开功率阀的调节螺钉,直到测试上显示的功率刚要减小时,停止松开调节螺钉;
5)将阀螺钉拧紧力矩设定为7-11Nm,然后锁紧调压螺钉的锁紧螺母。
       按照以上步骤逐步设定,即可以轻松的完成对力士乐A11VLO95LRDS参数设定。从以上操作可以看出,DHM404测试仪不仅操作简单,而且测量准确、精度高,所以DHM404测试仪是液压工程师必备的一款工具。

如需了解更多关于测试和webtec测试仪器信息,可以加我微信15036119151

楼主:
使用HPM4030 对液压马达的工作参数的在线测试

       Webtec数字式液压测试仪HPM4030是预防和诊断液压故障的理想入门级产品,液压工程师可以同时连接两个和三个传感器,显示读数、记录数据和导出数据结果至HPMComm软件,已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下面我们就以使用HPM4030对A2FM107液压马达(用于水泵驱动)的工作参数的在线测试为例,详细说明HPM4030的使用方法。

图一 测试原理和接线图

       在测试开始前准备HPM4030测试仪一套、笔记本电脑一台、3个测压接头,然后按以下步骤进行安装和测试:
       1、将表线、传感器和HPM4030测试仪接好;
       2、将传感器和测压软管接好;
       3、按图一连接方式将0-600bar传感器接入MP1油口测压接头上、0-60bar传感器接入MP2油口测压接头上、-1-16bar传感器接入MP3油口测压接头上;
       4、打开HPM4030测试仪,在笔记本上打开HPMComm软件,设置压力、温度等参数;
       5、启动设备,让设备运行一段时间,按不同工况多次测量数据,将记录的数据保存到电脑上。
测试完毕后对测试的数据进行整理,按不同的工况分别分析测试数据:
       1、怠速工况

图二 怠速工况测试曲线

       怠速工况为发动机在710rpm情况下,马达进油口压力:87bar,出油口压力:5bar,壳体泄油压力:0.45bar。
        2、怠速到全速工况

图三 怠速到全速工况测试曲线

        怠速工况到全速工况(710rpm升至1400rpm),马达进油口压力:81bar逐步升至290bar,出油口压力:5bar逐步升至11bar,壳体泄油压力:0.45bar逐步升至1bar。
        3、全速工况

图四 全速工况测试曲线

        全速工况为发动机在1400rpm情况下,马达进油口压力:297bar,出油口压力:11bar,壳体泄油压力:0.9bar。
        4、急加速工况

图五 急加速工况测试曲线

        急加速工况是在发动机怠速情况下,快速转动转速控制旋钮,使发动机升至1400rpm,根据曲线显示,此过程总耗时6s,急加速时间长,使马达进出口压力的增幅比较缓和。
       5、急停工况

图六 急停工况测试曲线1

图七 急停工况测试曲线2

        急停工况是按下面板上的急停按钮,发动机瞬间熄火,测出的马达进口压力和出口压力。
        图六中,马达进口压力在0.06s内从270bar下降到5bar,可见发电动机熄火后压力下降很快。从图七中可以看出,水泵因为惯性的作用,继续刚才的运转,此时进出口压差大于单向阀开启压力(0.3bar)时,单向阀开启,马达进口压力从5bar回升至7.7bar。随着水泵转速降低,进口压力回落到0.19bar。然后由于进出口压差减小,小于单向阀开启压力(0.3bar)时,单向阀关闭,进口压力升至3.7bar,最后进口压力缓慢降至0bar。
        图七中,马达出口压力由于发电动机熄火从10bar瞬间回落到4.2bar,然后因为水泵的惯性作用出口压力回升至19ba。随着水泵转速降低,出口压力再回落到0.19bar。随着进出口压差减小,单向阀关闭出口压力再升至4.7bar,最后出口压力缓慢降至0.1bar。
       从以上使用HPM4030对A2FM107液压马达的工作参数的在线测试整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HPM4030测试仪操作简单、测试精度高,可以清楚捕捉到马达压力每时每刻的动态变化过程,这是普通的压力表无发做到的,这将会对马达故障分析和维护保养起到促进作用。

如需了解更多关于测试和webtec测试仪器信息,可以加我微信15036119151

楼主:
捕捉瞬间,放大细节HPM4030在检测液压冲击中的应用

        液压系统在突然启动、停机、变速或换向时,阀口突然关闭或动作突然停止,由于流动液体和运动部件惯性的作用,使系统内瞬时形成很高的峰值压力,这种现象就称之为液压冲击。液压冲击的出现可能对液压系统造成较大的损伤,在高压、高速及大流量的系统中其后果更严重。因此在操作时要尽力避免液压冲击的形成。液压系统中出现液压冲击主要会造成以下几点危害:
1、液压系统中的很多元部件如管道、仪表等会因受到过高的液压冲击力而遭到破坏,一般来说液压冲击产生的峰值压力,可高达正常工作压力的3~4倍。重则致使管路破裂、液压元件和测量仪表损坏,轻者也可使仪器精密度下降。
2、液压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也会受到液压冲击的影响。如压力继电器会因液压冲击而发出错误信号,干扰液压系统的正常工作。
3、液压系统在受到液压冲击时,还能引起液压系统升温,产生振动和噪声以及连接件松动漏油,使压力阀的调整压力(设定值)发生改变。
      液压冲击往往都发生在很短时间内,我们通常用压力表难以捕捉。此时我们就需要使用专业的设备去测量液压系统中出现的液压冲击,而webtec的HPM4030数据采集器正好能满足我们所有的要求。HPM4030可以检测压力、流量、转速和温度,扫描速度最高达1ms,所以可以捕捉到毫秒级的压力冲击。下面我们就以实例来说明。

图一 HPM4030测试仪

       图二所示,是使用HPM4030测得的打桩设备的工作压力曲线,从曲线中可以看出设备正常工作时的压力是135bar,设备在4s内出现了一段压力冲击,高达322bar。

图二  打桩设备的工作压力曲线

图三  振动设备的工作压力曲线

       图三所示,是使用HPM4030测得的振动设备的工作压力曲线,从曲线中可以看出设备正常工作时的压力是100bar,设备在1s内出现了一段压力冲击,高达438bar。
        从以上的数据曲线分析可以看出,压力冲击时间短、压力高,如果使用压力表去检测往往是检测不到,这就会给液压系统留下安全隐患。如果使用webtec测试仪器测试,通过对测试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轻松的发现液压系统中出现的压力冲击问题,所以HPM4030测试仪是液压工程师必备的一款测试工具。

如需了解更多关于测试和webtec测试仪器信息,可以加我微信15036119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