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使用温度

楼主(2018-12-21):
PTFE 和 VITON的使用温度范围

316SS  316L  304SS的使用温度范围

网友A:
PTFE,比较耐热,熔点300℃以上,要看你用他做什么,如果做油封记得在100℃以内。
VITON,是专门用来做高温密封的,但也只能在150-200℃以下,还要看材质的成色。

其他的304什么的,不超过500℃估计都没问题。
对了PTFE冷变形的,最好在室温以上使用。

具体的使用温度要看你的使用环境,和技术条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TFE,比较耐热,熔点300℃以上,要看你用他做什么,如果做油封记得在100℃以内。
VITON,是专门用来做高 ...

板材的形状也有影响啊,一块薄板和一块厚板在高温下,薄板会变形的!

网友(点评):
是的,所以具体选材,需要看技术要求。材料是一个学科,而我们设计这些都要了解一些

网友:
这些材料的使用温度在网上都能找的到,关键是看干什么用和用于什么介质条件。

网友:
一楼正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