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传动功率计算

楼主(2018-12-21):
         已知,滚子链上面物体重量m=20kg,链的节距p=12.7,算出2排链的重量m2=3kg,要求传动速度v=1m/s,间歇运动,链运行1个工位停止5s,每次链运行2s,图中4个链轮大小相等,齿数相等,分度圆直径d=162.38。链轮重量m3。
         怎么样求功率,电机减速机该怎么选呢,P=F*V,这个F怎么算,如果是F=uMg,那么M=m+m2+m3?? 我现在不理解的是,这个M是哪里的重量,求告知,如果算的不对也请话费您宝贵的时间指点,谢谢!

链传动机构

链传动机构

网友:
M为轴承所受载荷   每个轴承载荷为(20+3+3)/4     轴扭矩为Mfr  摩擦系数f取0.0002.  P=Tw.  转速求出来,就可以选择电动机和减速器。尽量选择标准系列的

网友A:
P=FV只是匀速转态下的功率,是运行时最小的功率,得算加速时的功率才是最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P=FV只是匀速转态下的功率,是运行时最小的功率,得算加速时的功率才是最大功率

查了很多资料,都是在已知传动功率的情况下设计。我现在不知道怎么确定传动功率,有没有计算公式啊,详细一点的。比如外面找人设计,载重20kg,要求1s时间加速到2m/s。这种情况下怎么首先确定传动功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了很多资料,都是在已知传动功率的情况下设计。我现在不知道怎么确定传动功率,有没有计算公式啊,详细 ...

是水平方向输送还是竖直方向输送呢,方向不同合外力的算法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水平方向输送还是竖直方向输送呢,方向不同合外力的算法不一样

图是我自己计算的不知道对不对,请指教

链传动

链传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是我自己计算的不知道对不对,请指教

是这样算,但是μmg算的是载重和链条的摩擦力,所以这个m应该是载重的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算,但是μmg算的是载重和链条的摩擦力,所以这个m应该是载重的质量

如图,货物是通过螺钉和滚子链连接的,滚子链和导轨接触产生摩擦,正常的理解应该是,产生摩擦力的接触面上的正压力啊,那么链条的重量是不是应该算进去呢?

示意图

示意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货物是通过螺钉和滚子链连接的,滚子链和导轨接触产生摩擦,正常的理解应该是,产生摩擦力的接触面 ...

这样是要加链条的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是要加链条的重量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是我自己计算的不知道对不对,请指教

大哥你这个速度算得有点问题啊,不应该是N=V/PI*D?

网友:
功率是无法准确计算的,如果没有参考的话,属于首台设备的话,只能理论+试验。粗略功率p=f.v,还要加上改向力,有很多摩擦力是无法计算的。还有电机工作时间,电机?你这个属于频繁启动,你计算出来的功率*安全系数2-2.5

网友(2022-04-30):
谢谢分享
非常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