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该零件可以用冲压工艺制作吗?

楼主(2018-12-21):
请教一下各位:
这个材料用不导电的材料,如电木板,可以用冲压工艺制作吗?
冲压工艺制作是不是价格会低一些?
或者有其他工艺更合适?什么材料合适呢?

网友A:
最好是钻孔,量在模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钻孔,量在模具

请教一下,冲压是不是不太现实?
模具是哪种模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冲压是不是不太现实?
模具是哪种模具啊?

电木板没什么塑性,不好冲压。。。机加工把

网友:
怎么样的需求量,怎么样的单价决定了产品的最佳工序!

网友:
打样件就机加工。很好加工的

网友B:
不论材质,量小的话,冲压是成本最高的。
电木我没见过有冲压的,但电木是没有塑性的,
看图片你上边的孔都有倒角,不能冲压成型,得根据你的要求看行不行。还有那个槽,不能落料,冲压大概也不成。你这个方案大概是你自己想的吧?

网友(点评):
请问一下,用什么方法比较合适呢?只要不导电就行了,有什么好的材料可以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论材质,量小的话,冲压是成本最高的。
电木我没见过有冲压的,但电木是没有塑性的,看图片你上边的孔都 ...

嗯嗯,说的好有道理...
一下子秒懂了...
冲压不是我想的,我们老大想的,但他对于机械不是特别的精通。。。

网友(点评):
如果量比较大,可以考虑用注塑的方式加工, 电木粉又称胶木,是填充了木粉的酚醛塑料。电木具有良好的电气绝缘性能和耐高温性能,特别适合电子电器、日用工业及汽车部件的制作。电木的成型工艺也比较宽阔,可以用注

网友(点评):
嗯嗯。。。明白了,谢谢。。。

网友(点评):
再问一个问题啊,如果是注塑的话,需要什么吗?弄注塑用的模板吗?

网友(点评):
建议你老大多看看书。这水平还当老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说的好有道理...
一下子秒懂了...
冲压不是我想的,我们老大想的,但他对于机械不是特别的精通。 ...

可以考虑乙缩醛,机加工。

还是那句话,具体用什么需要你提供实际技术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乙缩醛,机加工。

还是那句话,具体用什么需要你提供实际技术要求。

再问一个问题,冲压的话是不是还要上下模?做特定的模具啊?

网友(点评):
不管什么材料,要冲压就得要模具。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嗯,说的好有道理...
一下子秒懂了...
冲压不是我想的,我们老大想的,但他对于机械不是特别的精通。 ...

请问注塑的话,大概多少钱啊?

网友(点评):
冲压应该不合适,0.6的孔有点小,冲针比牙签还细,不好加工吧,而且容易断吧,

网友(点评):
我先知道你的单位是什么?mm吗?cm吗?电木肯定不好冲压的。

网友C:
量少,冲压不合适啊,也没见过电木有冲压的,这些个孔,用加工中心做也很快的,成形带倒角的刀具一用,几秒一个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少,冲压不合适啊,也没见过电木有冲压的,这些个孔,用加工中心做也很快的,成形带倒角的刀具一用,几秒 ...

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问一个问题,冲压的话是不是还要上下模?做特定的模具啊?

是的,冲压的主要成本就是模具。

网友:
这么多孔冲压不现实,在数控铣床一次性加工很方便

网友:
电木冲压肯定实现不了,可以用加工中心铣削加工出来。

网友:
量大的话,注塑最便宜吧,看精度要求及其他了。

网友:
孔0.6,孔距2mm,板厚2mm,可以机加,注塑也可以,不过会有收缩,精度不高

网友(点评):
齿轮有精铸的,估计这个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说的好有道理...
一下子秒懂了...
冲压不是我想的,我们老大想的,但他对于机械不是特别的精通。 ...

小瑞香,我觉得我都可以做你老大了

网友: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