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推进器(水下用)要求水下推力6Kgf左右,最大功率480W左右;如何设计或者选型...

楼主(2018-12-21):
已知推进器(水下用)要求水下推力6Kgf左右,最大功率480W左右;如何设计或者选型此推进器(包括螺旋桨与电机)?
有没有大神做过这玩意?

就像淘宝卖的这个(管状的腔体)

网友A:
没有接触过,但觉得与旋叶的角度,直径,硬度,转速有关系,电机根据上面参数选, 旋叶的数量与强度有关系, 如果是我设计,我宁可一个一个试,也不会去计算。

坐等专家解惑。

网友B:
自己玩儿一整套,不如自己搞出点子申请好专利,然后呢,去金华。

那儿,有很多这类产品的公司。

网友C:
推动6kg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接触过,但觉得与旋叶的角度,直径,硬度,转速有关系,电机根据上面参数选, 旋叶的数量与强度有关系 ...

一个一个怎么试?最起码知道怎么去根据什么原理做出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玩儿一整套,不如自己搞出点子申请好专利,然后呢,去金华。

那儿,有很多这类产品的公司。

大侠推荐几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动6kg水,,,,

一个6KG,;两个就12KG 了,还是有点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推荐几家?

哦,我是七八年前带日本买家去过几家,现在都没留联系方式了。

找倒是很好找。

上国际版的阿里巴巴,看看水下推进器的厂家。很多的。

网友D:
这玩意儿是在水下推进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儿是在水下推进的吗?

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