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冷却管加工厂家

楼主(2018-12-21):
产品图片如图所示,国外客户称之为“Cooling tube”, 在网上也搜索过类似产品(翅片管),但是形状和结构都有差异,目前仍没有头绪,此产品用于石油化工,要求耐高温,防紫外线辐射,如有能加工生产的企业请联系(邮箱biz@wqtrading.com.cn或致电 0551-65398909,吴先生),因为我们是外贸公司,所以只和加工型企业合作,也欢迎大家一起进行讨论。随附产品图片两张(客户只提供了产品图片,后期报价确认后,可以出图供客户确认)。

网友:
像工艺品

网友:
照片上看起来不只是单纯的铝翅片铜管,两端封死的话应该是HeatPipe(热管):

国内的推荐广州新创意(Newidea):

网友:
图片再多一个视图好看请,看似一个铜管压扁两边焊接撒热翅片。

网友(点评):
看样子包括冲压工艺和焊接工艺。

网友:
滚花的铜管可以么

网友:
lz应该给出基本尺寸,焊接工艺,使用工况,以及采购批量。

网友:
这个工艺跟汽车散热器翅片类似,材料和管不一样。国内做散热器翅片以外资或合资企业为主,自动化程度比较高,设备都是定制的,大公司不会为了你这一种产品更改设备和制程,小公司又不一定能接,比较尴尬。你能找到公司愿意加工,需要冲翅片设备找我,我这做过,就不知道你的产品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