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插锁控制

楼主(2018-12-21):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图三

图三

图四

图四

1.如图,电插锁是七芯24V供电的,红黑线是电源线,绿灰线是门开启和关闭的信号线,蓝黄白线是锁舌伸出和缩回的信号线;
2.我现在想取2组信号,一组是门开闭的信号,用来控制电插锁动作,系统上电,门没关,绿灰线断开,那么电插锁不动作。当门关上以后,绿灰线得电,那么红黑线也跟着接通得电,电插锁动作锁舌弹出;另一组是锁舌的伸出和缩回信号,当锁舌伸出以后,系统的设备的控制按钮才能接通得电,可以操作设备。当锁舌缩回以后,系统的设备的控制按钮断开失电,控制按钮操作也没用,即设备不能操作;
3.这两组信号线是不是没有电的,只相当于开关的作用?所以驱动不了中间继电器的线圈。我现在就想用绿灰线信号控制一个继电器1线圈,然后继电器1的触点控制红黑色线的通断;还有蓝白线信号控制另一个继电器2线圈,然后继电器2的触点控制设备的按钮通断。应该用什么东西或者说什么模块能实现这个功能(PLC不考虑,我也不会)。
4.我在某宝上买的这个继电器模块,把绿灰线接在图片中“自锁按键延长端子”的两端上,红黑线接在对应的常开和公共端,只能实现自锁功能,但我不需要自锁功能(还有互锁功能,我也不要),即门关闭时,绿灰线接通,电插锁动作锁舌伸出,但是绿灰线断开时,电插锁没有任何反应,而我需要绿灰线断开时,电插锁锁舌缩回;蓝白线控制道理也是这样。
5.我是电控小白加外行,只是在多年前上过电工学的课,请问各位大神,某宝上有这方面的模块吗?我找了好久找不到,而且某宝上的店小二比我还小白,我问他们也不懂!感谢各位大神!

网友A:
是不是想复杂了,磁力锁的话是你关门后,有磁感应,延迟几秒,上锁。门不关到位,是没有磁感应的,当然也就不会上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想复杂了,磁力锁的话是你关门后,有磁感应,延迟几秒,上锁。门不关到位,是没有磁感应的,当然也就 ...

你说得对,门关没关到位有一个磁铁感应的,这个磁铁感应到位以后,就有信号输出,这个信号使得门锁舌的电磁铁电路接通得电,锁舌就伸出锁门。感应信号的磁铁和门锁舌的磁铁是两个各自分开的,他们之间存在着控制和被控制的联系。我现在没有用电插锁那套控制系统。我想读取这两个信号,不知道什么模块可以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想复杂了,磁力锁的话是你关门后,有磁感应,延迟几秒,上锁。门不关到位,是没有磁感应的,当然也就 ...

真是我想复杂了,谢谢。我自己拿实物来试了,我知道问题所在了!谢谢!

网友:
估计内部电控做的不够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