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6突然属性不能编辑了?

楼主(2018-12-21):
各位:我的solidworks2016零件空间突然属性不能编辑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谢谢帮忙

网友A:
软件有时候出现的问题很莫名其妙。不能被编辑就重启下软件或者电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有时候出现的问题很莫名其妙。不能被编辑就重启下软件或者电脑,试试看。

学习,谢谢回复

网友B:
数模是否还有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模是否还有参数?

文件-属性,然后出来表格,向表格输入“材料”时不能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