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 大神帮忙指点一下

楼主(2018-12-21):
  我想插入TOOLBOX   提示 没有配置 , 可是怎配置都不行, 请问怎么才能用TOOLBOX

网友:
百度,网上有解决方案的   我就自己查的 ,但现在忘了

网友:
插件里没有toolbox?如果这样就得重新装软件

网友:
插入的步族首选要正确,我当时也试了N多遍,为此系统都重装了好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