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吸盘朝向

楼主(2018-12-21):
立式环形导轨  ,滑块上面装个吸盘,如何保证  吸盘从左侧转到右侧时,吸盘还是朝上面

网友:
连杆机构可以

网友:
吸盘下面坠重物

网友:
正解

网友(点评):
靠重力是吧 高速旋转时 不知道会不会晃动 毕竟吸盘接不了气管

网友:
我记得有个 机构 翻滚后 还是朝着上面

网友:
也可以参考连续升降机的托盘结构

网友:
吸盘头选导磁的,配个磁铁

网友:
在吸盘从左侧转到右侧过程中,吸盘滑块始终沿轨道运行?

网友(点评):
滑块朝向肯定变了 但是吸盘要一直朝上

网友:
在顶部加个换向机构,或者简单点直接在连接吸盘的杆子上加个旋转气缸

网友(点评):
接气管 你会哭的 一直高速旋转 加气管的难度是这个机构的几百倍

网友A:
吸盘加长条块,开螺纹孔,保证重心在杆下端,长条块左右做限位,放置旋转,买标准的可以旋转的气管接头,SMC有的

网友(点评):
左边限位在地下 转过来就是上面了

网友:
加导向机构,限制吸盘不能转动,转点随导轨运动。

网友(点评):
我要的是吸盘转动啊 左右两边一直朝上的

网友:
吸盘固定座使用一体式,就不会乱转了。

网友(点评):
吸盘要转动啊 不然怎么左右两边都朝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吸盘加长条块,开螺纹孔,保证重心在杆下端,长条块左右做限位,放置旋转,买标准的可以旋转的气管接头,SM ...

都是重心在下,可以旋转的

网友:
你把吸盘和杆转90°安装

网友:
表达的不好,,我是说,做条直线限制的,让吸盘只能向上。可以考虑用重力吊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