翩翩起舞-零件動畫

楼主(2018-12-21):
參考

网友:
你这画的不对,昆虫应该六只脚,你这只有四只,生物学不过关,回炉重造

网友(点评):
较真你就输了

网友(点评):
这蝴蝶应该是做机加的,不小心断了2只手。

网友(点评):
嗯,断手指,做木工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
这波操作给你82分,剩下的折算成666……

网友:
虽然翅膀扇动不是很流畅,但还是服你。

网友(点评):
謝謝關心. 故意做成似有顫動,才不會感覺生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给看看树

是借用blucewels大大的图粗略地作成動畫.

网友:
SW造这个还是比较吃力的。

楼主:
補加葉片

楼主:
分享在零件如何拍動翼片的基本概念.(在零件做動畫就要用到宏)
(sw2012 及 swp文件)

' *****************************

' 零件翼片擺動之概念宏

' *****************************
Dim swApp As Object
Dim Part As Object
Dim boolstatus As Boolean

Sub main()

    Set swApp = Application.SldWorks
    Set Part = swApp.ActiveDoc

    Dim myDimension As Object

    Set myDimension = Part.Parameter("D1@平面1")

    Set myModelView = Part.ActiveView
    pi = Atn(1) * 4 '圓周率

    For i = 60 To 120 Step 2 '翼片拍下角度之循環
        A = i * pi / 180 '角度轉弧度
        myDimension.SystemValue = A
        boolstatus = Part.EditRebuild3()

        myModelView.RotateAboutCenter 0, 0

    Next i

    For j = 118 To 60 Step -2 '翼片提起角度之循環

        A = j * pi / 180 '角度轉弧度

        myDimension.SystemValue = A

        boolstatus = Part.EditRebuild3()
        myModelView.RotateAboutCenter 0, 0

    Next j

Debug.Print "end"
End Sub

楼主:
有如上概念,再來海闊天空任你翱"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