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泵对油液温升的计算

楼主(2018-12-21):
请教前辈们如何计算液压泵,溢流阀对液压油的温升?压力1~35MPa,15号航空红油,流量1~10L/min,油箱里的油液温度控制在5度左右,油箱500*400*680.

网友:
泵轴端的输入功率是已知的,执行元件的工作压力(均值)是可测的,让计算出的功率的差值全部用于系统的散热即可。

网友:
这不是控不控制在5°的问题,只要有一点超额的发热功率就会一直上升。具体焦耳定律可以计算;之前有个项目
油箱的容积和你的这个差不多大,21Mpa,110L/满载,10分钟把油升高20来度。
总之余量要大,不然小了你再换大的,都是个烧钱的事。

网友:
这不是控不控制在5°的问题,只要有额外的发热功率,温度就会直线上升。我曾有个项目油箱和你类似大,21Mpa,110L/min,10分钟上升了20来度。选冷却器余量要大,不然小了再换,原来的弃用或者更换管路都是费劲的事。

网友:
液压系统发热是由于液压泵,液压阀件及溢流阀的功率损失,这些功率损耗全部转化为液压系统的发热,发热功率粗略计算有计算公式:发热功率=(15~30)%*液压泵的功率。

网友:
发热计算一般按照功率的30%,但是这个计算是保证液压系统正常运转的,不能够确定5°的温升,这个计算就是热力学的范围了,你可以专门看一下液压油箱的散热功率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控不控制在5°的问题,只要有额外的发热功率,温度就会直线上升。我曾有个项目油箱和你类似大,21Mpa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