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一种可一边旋转同时左右移动的装置

楼主(2018-12-21):
    本人在木业行业刚做设备维修,主设备钢辊,钢辊上缠绕钢带,主设备的尾部有一个圆筒旋转清扫装置,圆筒旋转由圆筒尾端的电机带动,固定由钢辊支架固定。圆筒上缠绕百洁布用以清扫钢带,由于百洁布和钢带相对位置固定,钢带上清扫时间长了出现磨损痕迹,领导现要求圆筒能左右移动。来回清扫,现场看了很久都没有结果,有没有哪位有好的建议

网友:
参考排线器做一个来回往返的装置

网友:
往复丝杆

楼主:
我是需要在旋转的同时往复,不是把旋转的部件转换为往复运动

网友:
线切割的丝桶,标准件可以吗

网友A:
参考滚珠花键结构设计下。。。1 能传递转动扭矩  2能沿轴向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滚珠花键结构设计下。。。1 能传递转动扭矩  2能沿轴向移动

这是个比较好的办法。

网友:
做个凸轮用电机带动,旋转的电机底部装直线轴承,电机就可以往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