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自动切断塑料件的切刀装置

楼主(2018-12-21):
手上有这么一个工件,塑料件。如下图

有个侧边的突起,应该是注塑时产生的浇筑口吧。目前都是由人工用偏口钳去把这个剪掉。现在想做一个自动切断装置。
注意看第一张三维图,突起延申至圆弧面,切断的要求保证切断口尽量贴近圆弧面,所以人工剪断的时候 偏口钳需要偏斜一个角度。
帮忙想想有什么好的机构,另外 工件并排4个,需要同时切断,中心距大概40mm左右。所以4个切断装置不能互相干涉。
上料时,弧面冲上,突起冲下,这个不能更改,所以切断装置应在工件下方。

网友:
气动剪刀,40mm中心距的话说不定还要订制。

网友A:
不是一般都用 锯片割么  直接掰掉 不难看啊

网友B:
楼主是想说斜口钳吧。偏口钳,这么说估计会被装配笑话

目前人工用斜口钳剪断,并不代表自动一定要用剪的方式,看楼主帖的图片,估计是PC之类的比较脆的塑料,这样的话,整体固定好,直接掰应该就可以。可以测试一下,看断面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点评):
我用手掰了一下。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一般都用 锯片割么  直接掰掉 不难看啊

没有掰掉。用偏口

网友(点评):
电热丝烫掉

网友(点评):
另外这不像是注塑的浇注口,如果是大批量使用可以要求厂家修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想说斜口钳吧。偏口钳,这么说估计会被装配笑话

目前人工用斜口钳剪断,并不代表自动一定要用剪的 ...

手才能有多大力量。而且手指也没办法完全握住要掰断的部分。最简单的方法,做一个零件,端部开一条缝,刚好能卡住要掰掉的部分。控制好插入深度,手握住零件,锤子敲一下,这个长条部分应该就能断掉。模拟自动掰的过程,如果这样能断,自动应当也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才能有多大力量。而且手指也没办法完全握住要掰断的部分。最简单的方法,做一个零件,端部开一条缝,刚 ...

我来回掰了几下还是没有断。这塑料很软。不是脆的。

网友(点评):
类似夏天空调房的门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来回掰了几下还是没有断。这塑料很软。不是脆的。

如果是这种情况,可以考虑下面两种方法
1. 下面放一个小电机,电机带动一个锯片,零件移动或者电机移动,来从薄片厚度方向切割过去
2.  气缸带动一个刀片,仍然是从薄片厚度方向切,依靠气缸的推力和与运动起来的惯性,让刀片把薄片划开

网友(点评):
嗯,第一个办法可取,多谢

网友:
什么材质?PVC?

网友(点评):
应该是pc

网友:
还好,,,才十楼,不算多。。。

楼主,一剪梅后合格品的图片呢?

网友:
咱们搞机械的,比如这个话题,琢磨方案的目的,不是为剪掉这个那啥玩意儿,而是让这个半成品成为合格的成品。

网友:
看见过割泡沫的电热丝不?楼主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点评):
电热丝的话。估计要上丝杠电机了。需要物料又一个稳定速度进给。

网友:
切割片不行就试试 气动剪刀

网友(点评):
嗯。找找看看气动剪刀的视频原理。

网友:
机械手从注塑机里拿出来之后,用气动剪刀减掉。

网友:
动模具呗,调整浇口

网友:
来了 不知道这个论坛怎么用啊

网友:
我见过搞这东西的实物,用的是一台小型的精雕机,用铣刀铣,当时看的那台设备是八个水口,对称的,所以他们专门做了一台四头的小机器,两刀就搞定了,铣完后口非常平

网友:
刀片加热

网友:
切割机啊,这个简单

网友:
做个半圆形的实体芯,尺寸为工件内径,在实体芯平面上开导向槽,夹有刀片,动力靠气缸,轴向运动,可行否?

网友(点评):
气缸推动实体芯 同时带动刀片 这样的话。就不是从厚度方向切了。不过多谢

网友(点评):
是呀,这样可以斜切呢。

网友:
我司是专业做自动化设变和治具的,
你那个可以做一台气的自动裁切小设变,价格1W左右即可搞定,
有意的可以联系我 电话13013756186

网友:
我可以帮你搞定  楼主  联系我    QQ846726148

网友:
软的用工业剪刀剪吧,钳子使不上力气吧

网友(点评):
嗯。目前最可靠的还是气动剪刀

网友:
锯片切割的话有飞屑,有考虑过收集或者是可接受吗

网友(点评):
嗯。还得上吸尘系统。

网友:
我能做请您  联系我      QQ846726148
                 微信:      wpw 369258

网友:
因为是透明的,切口质量有什么要求要问清楚,另外这个好像是亚克力材质,比较脆,容易剪开裂。用切刀像剪刀一样切除,不能单刀推切,容易拉白和发生缺口,另外刀具需加热到一定温度。你问问现场手工剪是多少度,他们应该用的是电热剪钳。

网友(点评):
材料是PC 现场室温内 普通偏口钳 直接剪断。气动剪刀确实是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
我记得10年还在上班的时候就做过一个类似的,主要是夹具要做好,切断很简单的

网友:
我可以帮你搞定  楼主  联系我    QQ846726148

兼职出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刀口加热,加热棒

哦。明白了。和包装机热封那个原理一样

网友:
      这个完全可以在注塑模具的浇口处设计一个斜顶,让水口料与产品连接的地方薄一些,这样不管用手掰,还是水口钳剪都方便,而且美观。我们有时不能一味的去想怎么解决那东西,也可以试着想想那东西是怎么产生的。换个角度看事情,有时会有不一样的思路。

网友(点评):
嗯。角度挺好的。但是客户不同意。涉及到改模具。

网友:
装一个无齿锯在底部适当位置,类似木匠切木头一样,一走一过就切掉了!

网友(点评):
会产生大量粉尘。还要加吸尘装置。

网友(2021-09-20):
这个塑胶件是潜水口设计的,就用气动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