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行业求助:关于步进电机选用

楼主(2018-12-21):
请各位大神指导一下:选用一个57步进电机,然后如下图这样,转速不高,有些问题咨询一下大家
1、负载能不能直接接在电机轴上?
2、按照500长、负载3kg、轴径35,那么选用转矩多大,2.4NM够吗?

请各位高抬贵手,实属不懂且经验不足,请指教!

网友A:
这么长的摆臂,别说57,80最大屁股的估计也够呛。

机械,不仅要在理想状态下短时间内实现动作和功能,还必须应对一定范围内的意外,比如运行一段时间后电机受够啦,发烧啦,没劲儿啦啥的。

我建议,还是加点儿东西吧。别折腾那可怜的电机了。

搞设计,不能嫌麻烦。现在嫌麻烦,后期会有加倍加倍的麻烦等着你的。

网友B:
目测带不动。
加减速机构,增加扭矩。可以用成套的减速机,也可以用同步轮,同步带自己设计....

网友:
速度低的话能转起来,没有一点余量,不能用

网友C:
兄弟,你这样肯定不行的!即使选用了2千瓦的电机,这样用也会被搞坏掉,前面要加一个减速机的,电机轴承受不了这么大转矩和惯量,而且不能直接用在电机出力轴上。

网友:
加个联轴器,加大电机,加减速机

网友D:
说说你为什么要用步进电机?对减速的要求是什么?比如,多长时间从竖直位置转到水平位置(旋转90°)?

网友:
有没有没轨滑块啊

网友:
长臂在水平位置对轴心产生的自重力矩为7.5N·m,远大于电机2.5N·m,(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长的摆臂,别说57,80最大屁股的估计也够呛。

机械,不仅要在理想状态下短时间内实现动作和功能,还 ...

感谢大哥指导,由于空间限制,电机只能这么小。。。不知有没有办法实现呢,,,

网友(点评):
没有速度的限制可以考虑加个减速比5~10的减速机,体积也大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带不动。
加减速机构,增加扭矩。可以用成套的减速机,也可以用同步轮,同步带自己设计....

嗯嗯,不知道同步带会不会打滑,,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这样肯定不行的!即使选用了2千瓦的电机,这样用也会被搞坏掉,前面要加一个减速机的,电机轴承受 ...

谢谢大哥,自己在这方面没经验呐,,,能该选用哪种电机。。。方便有空就帮我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说你为什么要用步进电机?对减速的要求是什么?比如,多长时间从竖直位置转到水平位置(旋转90°)?

。。。我只想实现像招财猫招手一样的功能,也就是速度也就是这么大(0-90度也就5s吧),但是力矩要大一些(和图中所示的负载),怎么选用电机机型,大哥有空的话可以帮忙看下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不知道同步带会不会打滑,,哎,,

建议还是让稍微专业的人帮你搞下吧。

网友:
负载加摆臂的转动惯量?角加速度?

网友:
对向臂延伸加长,两头都挂上3KG,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你选这个干嘛。咸鱼上有200元的私服电机。再配一个100元的减速机。都是二手的。嫌弃有回差你可以再配一个20元的编码器。转转咸鱼。那俩网站。年底真清仓

网友:
肯定不行啊,扭矩不足,必须有减速机构和传动机构

网友:
可以粗略估算需要的电机扭矩:mg*半径(半径单位米)

网友:
我也是三脚猫,但是你这个一看就不行啊,0.5米长的力矩,将近30N的力,你能让转矩2.4NM的电机去转么

网友(点评):
要是我自己弄,我会选130步进电机,1000左右一个不算驱动,保持转矩在20NM以上

网友E:
摆臂还是直线运动,垂直还是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摆臂还是直线运动,垂直还是水平?

大兄弟,我现在使用57步进行星减速电机,额定负载25NM,最大40NM,减速比15,减速后20,那么如下图这样设计,能不能用上这款电机,能不能直接在电机输出轴上(摆臂、垂直,如招财猫摆手)。大哥帮我看下,这样设计符不符合电机的参数要求。

网友F:
负载做好不要直接装在电机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负载做好不要直接装在电机轴上

如果在步进减速电机轴上,能不能直接使用负载

网友:
2.4N.M你拧螺丝啊 哈哈哈

网友G:
1.负载15NM加上自身估计20Nm,那就意味着步进电机带减速器后的最大转矩应该是20/(0.3~0.5)=40Nm~70Nm,额定转矩的话也应该要有个30Nm,负载一超,步进电机就会失步,步进电机是无法堵转的。
2.你还要考虑电机惯量匹配的问题。负载的惯量不要最好不要超过电机惯量的5-10倍。
3.你这个传动精度要求高么?不高的话还是考虑直流电机吧,直流电机可以堵转,而且控制上更容易。

网友:
你这个不加减速机带不动的

网友:
如果我来做这个机构我会这样做
1   把那个工件设计成整个圆的,不是一条
2   工件旋转中心前后会加个轴承支撑
3   这样电机轴和工件可以用同步带轮或者联轴器连接都可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1.负载15NM加上自身估计20Nm,那就意味着步进电机带减速器后的最大转矩应该是20/(0.3~0.5)=40Nm~70Nm,额 ...

前辈,15nm怎么出来的,能列下计算公式吗?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前辈,15nm怎么出来的,能列下计算公式吗?谢谢

力臂500mm,末端3kg的力,T=500*3*9.8=15000Nmm=15Nm     再加上杆子自身的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G:
力臂500mm,末端3kg的力,T=500*3*9.8=15000Nmm=15Nm     再加上杆子自身的负载

谢谢,明白了。

网友:
肯定不行,必须加减速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在步进减速电机轴上,能不能直接使用负载

如果你电机2N,减速比15,输出才30N/M(不算动力损失),悬臂末端负载30N,输出有60N,表面是看动力够的,但还有以下因素
1.速度多少,步进速度和扭矩成反比的
2.加减速多少?步进没有过载能力,这个必须算上3.悬臂重量
再加上动力损耗,你这个应该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