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显微镜平台上用的导轨类型和供应商

楼主(2018-12-21):
这几张图片是某品牌显微镜的平台,现在拆下来后,发现它这里使用的导轨没见过,求认识该导轨的具体型号或者供应商。

网友A:
百度:光学导轨

网友B:
看看导轨侧面有没有激光打印的品牌名字,找到样本就可以查看是否有这款导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光学导轨

好的,多谢您的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导轨侧面有没有激光打印的品牌名字,找到样本就可以查看是否有这款导轨了

已经拆下来看过了,没有发现激光打印的标识,也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C:
这是微型微型导轨,我们公司有做,国产的我们自己在生产,其他大品牌的我们也做代理。189-2927-9825魏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微型微型导轨,我们公司有做,国产的我们自己在生产,其他大品牌的我们也做代理。189-2927-9825魏生

请晒出贴图,这样比较有说服力,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经过百度,该材料市场上叫做“三角丝”“异型丝”,具有耐磨,耐腐蚀等特性,可以用作导轨,但是要另外购买保持架和钢珠。
封闭上述求职

网友D:
显微镜客户上用 交叉滚子导轨多,你这应该不是标准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显微镜客户上用 交叉滚子导轨多,你这应该不是标准导轨

是的,市场上很多用交叉滚子导轨的,其实在显微镜上面能实现导向作用都ok的,交叉滚子导轨也是两个V型面,再加滚珠保持架,
相比较的话,这种异型丝成本更低,对机械加工要求也不会太高。
谢谢您的回复